机械手安装了几个电机,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3-06-24):
请问一下机械手安装了几个电机?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PLC 控制,或者单片机

网友:
大神 不知道你是什么电机  应该是PLC控制的

网友:
不懂控制,求高手回答,国外的一般是专用控制器,我公司的是工控机

网友:
一言难尽

网友:
六个机械人

网友:
应该是工控机 了

网友A:
有单片机控制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单片机控制的吗?

单片机控制,兄弟你应该是纯机械的吧

网友:
看你是几轴的了。。

网友:
机械手电机看功率大小,一般是用的伺服电机,每个电机配伺服驱动器。电机分几种,步进电机、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电机,要看使用功率使用场合及各种机械特性选型,驱动器只是动力供应部分,控制部分一般采用专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也分很多种,比较高级的控制采用X86 结构,使用Linux系统或者windows系统,并配有专用的运动控制卡。普通的还有单品机或者嵌入式控制系统,这种一般都是专用的系统,为了节省成本一般不再使用运动控制卡而是通过DSP或者fpga实现控制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控制,兄弟你应该是纯机械的吧

机械和电气  主要是plc和工控机 也用过单片机 不过单片机是用于玩具类 没用过单片机去控制机械手

网友:
课程设计害死人 我是来赚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