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施加约束

楼主(2013-06-24):
怎么在梁的两端施加完全约束,谢谢了!!!!

网友:
毕设的时候用过,可惜都忘了

网友:
nsel,s,loc,y,0
D,all,all

或者load-struct-dis-选择面或者节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你要约束的自由度,完全约束就选择all

网友:
这最基本的都忘了,计算的结果可靠吗?

网友:
还是自己看看书本在来问把。

网友:
workbench中的structure    对断面施加FIXED SUPPORT   固定约束

网友:
就是把两个端面完全约束吧?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也太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