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发电,请教

楼主(2013-06-24):
压电陶瓷片的电阻为8兆欧,其受到一次敲击后产生的电压为3~5V(电阻和电压均用万能表测得),从它的两极引出两条导线分别接在LED灯的两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LED灯会在压电陶瓷片所产生的电流为(0.000375~0.000625)mA的情况下发光。

网友:
拆解过过一次性打火机么?里面的点火装置就是压电陶瓷的,可以看到明显的火花,你用手捏着,还能电得你跳一下,它的电压远不止3~5V,它是瞬时电压,作用时间很短,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防风打火机连续打火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压电陶瓷可以用到超声焊接,芯片级滴
和超声波发生器连接,把高频信号转变为机械振动(逆压电效应),超声波清洗眼睛啥
我这儿用到了,是产生振动的,不是发电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电陶瓷可以用到超声焊接,芯片级滴
和超声波发生器连接,把高频信号转变为机械振动(逆压电效应),超声 ...

它是可逆的

网友B:
因为那么点电流是以脉冲方式出现的,峰值并不低,足以点亮LED,只不过时间很短。
若用打火机的压电块去玩,保不准能把某些LED内部击穿,再也不能用了。

以前玩的时候,手焊板子,感应击穿过几个LED,于是后来只用余热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那么点电流是以脉冲方式出现的,峰值并不低,足以点亮LED,只不过时间很短。
若用打火机的压电块去玩, ...

感应击穿过几个LED?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点评):
好几个吧,本来上机之前都是点亮过的,焊完(俺是熟手)居然TMD不亮了,于是怀疑烙铁感应电,用于热焊就OK了。

网友(点评):
恩,我也经常焊线,不过是插头的,没有技术含量,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