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卸点了高强度螺纹胶的螺钉

楼主(2013-06-24):
前几天我发了一个帖子,是询问社友使用乐泰螺纹胶的使用方法和经验,已经得到了解决。
今天遇到了相反的问题:有几个12mm的内六角螺钉需要拆卸,用常规方法拆卸螺钉却纹丝不动,把一个不错的一个进口品牌的六角扳手都差点搞坏了。后来得到信息说是螺钉涂有螺纹胶,据说需要加热螺钉才可以拆下螺钉,现在不知道要加热到什么温度才可以?用什么方法加热比较好?由于现在不能使用明火,是不是需要用热风枪啊?这个效率如何?要加热到何时呢?希望知道的社友说说经验吧。

网友:
也可以试试这个。

大号内六角的话,用T型内六角扳手,一个人拧,一个人用锤子用适当的力气敲T字正中间。
小号内六角,两个人操作麻烦的话,论坛里有个内六角滑了的帖子,那里我贴了自制工具图。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2

网友:
说句外行的话   用开水浇灌可行吗

网友(点评):
开水的温度不够,需要的温度类似于塑料融化。

网友:
M3,M4的螺钉,用热风枪还可以。M12的不知道热风枪的温度够不够。一般大点的螺丝要火焰枪才行。
另外,Loctite 也有分不同级别的。蓝色的容易拆,红色的就比较困难。

可以试一试。将热风枪先预热到高温,然后对着螺丝根部加热,等到根部温度上升后,开始用扳手拆,边加热边拆,直至螺丝脱离胶水。

网友(点评):
内六角螺丝头部埋入在一块平板中,看不到螺丝本体,无法对螺丝根部加热。

网友(点评):
埋入底下的才称为根部啊。树根在拔出地面之前是看不的。但根部周围仍然可以传热,送热方向是指向根部的。

网友:
热风枪就可以了,我这里就用的。吹螺栓及周边。吹到什么程度,应该可以用扳手轻轻就拆开,试两次就知道了。

网友A:
乐泰资料

3.83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7, 下载积分: 威望 -3 点

网友(点评):
压缩包请用下一楼的三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泰资料

乐泰胶水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螺纹胶啊??

网友(点评):
就我所知,应该是在有震动的地方,防止螺钉松动。

网友:
就我所知用热风枪就可以,什么程度,其实要没什么特殊要求的就多吹一会,影响不大吧。

楼主:
我准备用热风枪加热试试,再不行用风炮试试看。

网友(2016-10-07):
谢谢,刚才用了热风台加热,确实拧出来了

网友:
塑料焊接用热风枪就行

网友(2018-08-24):
自行车AKM牌电机内有3颗5MM螺丝,6颗4MM螺丝我用热风抢吹,结果,一颗也没有能松掉。想问各位高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