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3怎么重命名

楼主(2013-06-25):
solidworks2013怎么重命名啊 ?找了半天没找到,有时知道啊?如图

网友:
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说得有道理,249

网友:
是不是没安装好?

楼主:
提示也是说这个Solidwork Explorer没安装成功  但问题是怎么把它安装成功啊  郁闷

网友:
貌似我把Solidwork Explorer卸了后是没有重命名了……但它要用到的windows search4.0太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呢。

我以前2011的也有 现在的2013的没了 你是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2011的也有 现在的2013的没了 你是哪个版本的啊

我用的是2012版的。

网友:
好用么我

网友:
你多少次第几次数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