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带与多楔带的互换性

楼主(2013-06-25):
设计了三槽的V型带轮,请问下这种带轮能不能用于多楔带?他们的槽型能通用吗?

网友:
你可以查下GB 16588 多楔带带轮标准。如果和你设计的V带槽是一样的,可以使用多楔带。但是我估计你3槽V带传动功率在10KW以上了,你就使用3槽多楔带,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