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中的中心线

楼主(2013-06-25):
哪位告诉能教教我,为什么我的中UG中的拉伸时,连中心线也会被拉伸啊,难道每次画完草图后都得把中心线删掉再拉伸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避免这个问题啊?

网友:
这样吗??中心线没有被拉伸啊

网友(点评):
曲线(6) 说明你选了6条线段 长方体正常情况下是(4)条

网友:
不要选择中心线

楼主:
哦 ,刚刚试了 谢了哈

网友:
在草图中把中心线改为参考线,或拉伸时选择框设为单条曲线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mfka,又了解了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