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 你作为了吗?

楼主(2013-06-25):
活到快半百了,才知道没干成大事的原因,仔细想来:回忆没用的昨天,用去大把时间;憧憬虚幻的明天,用去大把时间;唯有花在今天的时间少的可怜!!!
是不是在某个地方,写上一个座右铭:此时此刻,你作为了吗?让你时刻都能看见,时刻都受到鞭策!假如都如此,一定不会在回首往事的瞬间,感到遗憾。
现在,我把这个座右铭写在眼前的空间里,时时看着,时时遵守,弥补过去......

网友:
值得借鉴,,前辈的话铭记在心

网友:
大侠不必太忧心。人有失就有得。老外有一种观点叫经常悉数自己拥有的,近少比较自己没有的。这样人会积极乐观很多。其实世界上有什么大事?没有,一件也没有。因为什么事都不影响这个地球自转。所以,你拥有的很多东西也许在别人眼里都不是大事,但是对你自己来说,其实都很大。呵呵。
人,活得快乐即可。

网友(点评):
谢谢开导,只是感悟,说说,罗列个反面教材

网友(点评):
大侠太谦虚了。其实这已经算不上反面教材了,感觉的确就是感悟。

网友A:
努力与前进是一辈子的事情,哈哈,大虾,你有这个努力精神的家伙,最好是生在米国,环境比较好,一辈子都有努力的环境,周围的一切,都促使你前进,

国内不行,变化忒大,一天一个德行,每天不一样,人为环境也忒浅,很薄,没有厚度,

俺是因为觉悟的早,也爱听人劝,加之环境有利,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在我每年逼迫自己必须做几件事,不能懈怠,

作为这个东西,不能强求什么,即使看到了,也未必都做得到,我没玩成的东西也多得很,不必自己为难自己,生活还是要快乐的,

当然了,国内绝大部分东西俺还是玩得起的,甭论大小,也甭论什么精度的东西,这都得益于早年的深度积累,没有这些,就什么都没有,

网友(点评):
大侠今天真早。呵呵,刚好有一事向问。圆柱螺纹的牙抗剪校核和圆锥的是否一样?当然,我们认为他们均载了。这两天算了算,感觉貌似不应该用圆柱的办法算圆锥。

网友(点评):
谢谢998,我做过很多东西,有成的,有败的,只是觉得自己有惰性,应该可以更有作为,而却没做!

网友(点评):
这两个东西应该说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你怎么处理‘均载系数’,罗纹的载荷计算,主要是处理均载的问题,这个处理准确了,计算就准确,比如细牙的均载就比粗牙好,圆锥罗纹现在可以用有限元计算,你比较一下

网友(点评):
圆锥罗纹与圆柱罗纹的初始设计参数就是不一样的,初始设想其载荷分别也是不一样的,自然不能用计算圆柱的方式计算圆锥罗纹,你把它切开,每个环带受力是变化的,以前可以用叠加计算的方式,现在用有限元

网友(点评):
最近的活比较麻烦,涉及到把一个圆柱螺纹保持牙型转变成圆锥螺纹。但是,说实话,转变方法知道,却不知道怎么计算。先用圆柱螺纹的一般计算法套了下,感觉最后结果不太对又。

网友(点评):
恩。感谢大侠的指点。不过有没有数模方面的推荐。因为我现在属于反算,所以没办法用有限元去计算。比较挠头了。

网友(点评):
以前就是切环带叠加计算,用等变形或近似等变形方式,这些计算我以前都玩过,现在有限元很发达,你就直接有限元,很简单了,没有什么值得发愁的,精度不高,就用我说的变形法叠加,就可以计算,纯手算就可以,

网友(点评):
感谢指点。去试试。

网友(点评):
你选好了罗纹,自然就有了牙型,那是精确数据,把内罗纹,外螺纹分别建模,就有了配合面,直接就可以计算了,以前是用近似法,切一个环带出来,找受理面,逐步叠加的,现在你就建模上有限元,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我现在的主要目标是确定锥螺纹的内外径。所以情况就显得复杂了。因为本身就是把ACME的圆柱螺纹变锥使用,所以,也找不到相关的标准参考。甚至连锥度目前都属于未知。

网友(点评):
本身空间受限,所以强制使用API 的NC口型有些困难。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情况。我打算尝试下大侠说的分段叠加法,看能不能推一个近似公式出来做反推计算。

网友(点评):
切环带,叠加,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无语,我说去google下“切环带”名词,别理解错了,结果整个一页都是包皮。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网友(点评):
计算螺纹受力,在啮合长度上切出众多环带,每个环带分别受力,在变形连续的原则上,计算各个环带的连续性,即每个环带是连接的,不可能被拉断,遵循这个准则,得到一个叠加结果,再调整不可能出现的最大受力,

网友(点评):
zerowing大虾,我判断出来,你那个公司不大?对吧,

网友(点评):
大公司这类计算会都有EXCEL计算表或 叫“Spreadsheet"?

网友:
活在当下,快乐每一天,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

网友:
向宏大师,有你这种不断求索的勇气和毅力,鼓励着后代不断前进。成功的定义在于自己的目标,相信您走的会更好。祝福您

网友:
确实如此,话简单,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网友:
能意识到这个东西的人本省应该是过的比较务实的   至少在别人眼里是

网友:
“写上一个座右铭:此时此刻,你作为了吗?让你时刻都能看见,时刻都受到鞭策!”
假如真的这样做了,会得忧郁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努力与前进是一辈子的事情,哈哈,大虾,你有这个努力精神的家伙,最好是生在米国,环境比较好,一辈子都有 ...

切换带,是竞价排名的结果

网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做好手中的活,努力了,就行了。

网友(点评):
就这样,要过程,不去想结果

网友(2013-08-25):
活的开心就行,何必在意得失

网友:
惰性很难克服,除非遇到一件让你值得去做的事情或被逼的事情。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师傅硬逼,是练不出真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