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真空下使用的电磁阀

楼主(2013-06-25):
真空下使用的电磁阀有吗?气源装置是微型漩涡式气泵,-11KPa,90L/MIN,有没有压力损失和流量损失比较小的电磁阀,两位三通的。直动式活塞电磁阀可以吗?气管管径为12mm

网友A:
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有个波纹管,可以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有个波纹管,可以密封的

知道啊?有点文不对题?

网友:
动力的传递可以用磁力耦合的方法

网友:
直动式两位三通电磁阀都可以用于真空,关键看阀门的泄露量是否有严格要求。
我销售的美国Humphrey电磁阀最高泄漏量4cc/min,美国Clippard电磁阀0泄露。两款阀门的工作压力范围:28"Hg~125PSI

网友(点评):
泄露量没要求,就是前后真空度和流量变化比较大,压力范围能用pa表示吗?

网友(点评):
直动式阀门实际应用真空度最低-90Kpa,正压8.5Bar(850K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