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好,小弟有一个关于CAD尺寸比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25):
如图所示:是我在CAD中按照1:1来画的图形,图框用的也是A4的1:1,但是再打印在纸上的时候用直尺量了一下100的尺寸只有95,R40的尺寸是R36.请问各位该怎么解决把它改为实物与图纸尺寸一致????

网友:
打印机边线保护。经常的事。所以大的研究所都是拼图打印。

网友A:
记得当初一个非带我们的课设老师指着图骂我们不按比例画。当时喷他的心都有。

网友:
图框改成A4的尺寸?

网友B:
打印时将布满图纸取消,选1:1打印即可,我以前做天圆地方的样板用了好几张A4纸拼接出来的

网友(点评):
选1:1打印是正确的。

网友C:
恩 应该是因为 布满图框打印的原因  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我们这也是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 应该是因为 布满图框打印的原因  我以前也遇到过

多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时将布满图纸取消,选1:1打印即可,我以前做天圆地方的样板用了好几张A4纸拼接出来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当初一个非带我们的课设老师指着图骂我们不按比例画。当时喷他的心都有。

当时怎么不喷他!

网友D:
看图 把比例改成图纸比例,另外劲量别用1:3   1:6之类的无法算净尺寸的比例

网友:
学习了,一直将铺满图纸打印奉为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 把比例改成图纸比例,另外劲量别用1:3   1:6之类的无法算净尺寸的比例

网友:
我也受教了

网友(2013-09-01):
学到了,可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以前没注意,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