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作中机械装配图中的BOM表问题。

楼主(2013-06-25):
毕业也有两年了,也开始自己做一些设备了,工作当中谁都会出现错误,问题是如何去改,我做事是对事不对人的。 前些时间和同事在讨论个事,就是装配图中关于螺丝的数量问题。 一般自己设计的东西,我都不会在上面加螺丝什么的,因为自己觉得打螺丝孔 没必要把那个在软件装配的时候螺丝也加进去,一台机器有好多个螺丝,加进去后肯定影响到电脑的运行变慢。可是同事,他是装配的说,要我把螺丝的数量也写出来,这让我真的好郁闷。感觉把这个是在为难我,再说,想知道有多少个螺丝孔,可以直接去看图呀?这个没必要找我吧。所以直接告诉他 M3-M8的螺丝全部一盒。长度分别是 16 20 25 30mm的 。我不知道,前辈们有没有这样事碰上?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把螺丝的数量也搞上??方便人家装配?

网友(点评):
你不标,采购都不知道买多少。别人又不可能花时间去数。再说,现在螺栓可以简化,数量你都不标也过于偷懒了

网友(点评):
你三维建模的时候可以节省资源,紧固件不加,但工程图的时候,必须得按规范来;如果产品比较单一,也可以建议出个内部规范,都以此为准。但总的来说,楼主这态度,不适合做机械。

网友:
作为一个设计人员,不能有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那采购也可以说了,要我看图数个数,太为难我了。装配可以说,要我数要装多少个,太为难我了。大家都这么玩,那就啥也别搞了。

网友:
这个懒不能偷的吧,应该是工程师做的

网友:
是用三维作图吧,如果全部三维还得加,如果最后出二维图,二维里应该表达清楚;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是要产品既好还得方便装配,否则就是一个半吊子的施工图!

网友:
紧固件标准,规格,数量,必须要写的。
否则生产无法安排。

网友:
常用件仓库都有库存的。数可以,感觉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
直接把总装配图的所有零件的明细直接生成就有了,这样统计加工时,也好,

网友:
每个公司有不同的做法,一般学校里做设计,老师会让学生把所有的螺丝都装上。在公司里,可以为了节省资源,每个部件,每种螺丝装上一个,在出工程图时,可以生成清单,但是数量要人工修改。也有的公司是研发先写个大概,再由专门的工艺人员做BOM,清点实际用量,形成标准化文件上。

网友:
看实际情况吧,现在很多都是非标的设备,有些平时常用的仓库也常备的,数量也没什么影响的就不需要标了,如果是成批生产的设备,数量规格多采购有较大影响的就是可以另外通知采购。当然如果是大公司,有宽裕的时间让你做这些工作的话,你就应该把所有零件在图上表达出来了。

网友:
恩,物料清单中最好是将关于本次设计的所有的物料都包含出来,如果说设计都搞不清楚了,那还有其他人会清楚吗?

网友(点评):
不过在处理大量订单的时候,没有什么系统帮助,紧靠人工做BOM表的话,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好郁闷的。

网友:
你除了提供完整无误的图纸以外——你还要提供三表:图纸目录。也就是零部件的表。标准件目录。这个设计当中有哪些标准件每种的数量需要准确。外购件目录。跟标准件表的要求是一样的。

网友:
毕业也有两年了,也开始自己做一些设备了,工作当中谁都会出现错误,问题是如何去改,我做事是对事不对人的。 前些时间和同事在讨论个事,就是装配图中关于螺丝的数量问题。 一般自己设计的东西,我都不会在上面加螺丝什么的,因为自己觉得打螺丝孔 没必要把那个在软件装配的时候螺丝也加进去,一台机器有好多个螺丝,加进去后肯定影响到电脑的运行变慢。可是同事,他是装配的说,要我把螺丝的数量也写出来,这让我真的好郁闷。感觉把这个是在为难我,再说,想知道有多少个螺丝孔,可以直接去看图呀?这个没必要找我吧。所以直接告诉他 M3-M8的螺丝全部一盒。长度分别是 16 20 25 30mm的 。我不知道,前辈们有没有这样事碰上?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把螺丝的数量也搞上??方便人家装配?

点评

工作两年啦不会做BOM,你太可以了!

网友:
文件目录、图样目录、零部件明细表、借用件汇总表、标准件汇总表、外购件汇总表、验收标准或技术条件,一个不能少!

网友:
其实这问题说大了,不是bom表不表的问题了,呵呵,就这态度,足以反映机械人员的一些浮躁的心理了。所以,干不过大鼻子和小鼻子,是肯定的了。
其实光从bom来讲,有些确实影响不大,规格数量有些出入,都难免的,这只是个量化上的数据;但是,你说不给吧,性质就不一样了。

网友:
直接从三维到二维一手包办的,一般三维图确实没画,工厂图简化表示一下,明细栏标出数量。每个都标的话,估计每天花在螺栓上面的时间就够呛了。
不过我这说的是非标单产的啊。那种大批量生产的设备,不标,呵呵,年终奖不想要了哦!

网友:
楼主我给你举个例子,一个零件上打个4个M5的孔,深度是18,与之相连接的零件厚度是6,你外购的M5螺钉长度有 10、 12、16、20、25、30这几种的,那么请问你让装配人员用那个螺钉,一个个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