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两图的标注方式有区别吗,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3-06-25):
请问下图两图的标注方式有区别吗,有哪些区别?对加工方式各有什么不同影响,请大侠们指教,如果两图有错误也谢谢指正,谢谢!

补充内容 (2013-6-26 09:17):
这种问题移到简单求助,呵呵。我相信论坛有80%的人不知道其中标注的含义,基础都太差了

补充内容 (2013-6-26 12:13):
误会了了,大侠!
我是觉得在设计板块,绝大多数都要制图、标注,大家稍加讨论,实际意义更大。在基础板块参与的人当中懂的人更少,讨论价值稍低。

网友A:
谈不上什么错不错吧,关键得看你产品的定位和基准要求。

网友:
一样个吧

网友:
用第二种吧,两种标法应该不是等效的
第一种不便于测量

补充内容 (2014-1-11 14:37):
更正,第二种标记中心线的不方便测量。多谢提醒

网友(点评):
前辈,为什么第一种标注不方便测量呢?请您指点一下小生吧,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别前辈了,当初是不是我眼花了……第二种标记中心线那种不方便测量

网友:
看你具体要求吧   只是基准不一样而已

网友:
第一种画法加工时是以左端面为基准面加工右端面,或者以右端面加工左端面
第二种画法是以中心线平面为基准面加工左右端面。感觉第二种好点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看法错了,两者都有中心线。理解中心线含义,你觉得呢?

网友:
如果要按未注形位公差抠定义的话,这个尺寸的未注对称度误差在0.5mm以内是合格的(H级),那么第二种标注显然严格多了。

网友:
第一种是老师教的,第二种是师傅教的

网友B:
两种都没有错误,而且加工时是按照一样的工序,都是先画中心线,然后以中心线为基准铣左右两个缺口,但是第一种比较正式,说明一下,因为第一种是要求你铣左右两个缺口是关于中心线对称的,而第二种则没有对称要求。

网友(点评):
谢谢!终于见到和我看法一致的了,我也这么认为的,只是不确定。还有测量检测的时候是如何检测的,请赐教?

网友(点评):
还有当左右两边两边板比较粗糙的时候(也就是没粗糙度要求),如何找到中心线?

网友C:
感觉第二种比第一种公差相对较严点,各位大神觉得呢?

网友:
第二种才是老师教的,第一种才是工厂教的。

网友(点评):
反过来了吧!!!

网友D:
看你产品的要求了,第二种要求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不上什么错不错吧,关键得看你产品的定位和基准要求。

两种标注方式,对应的加工方法肯定不同,请问大侠两种标注分别怎么加工和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都没有错误,而且加工时是按照一样的工序,都是先画中心线,然后以中心线为基准铣左右两个缺口,但是第 ...

谢谢!终于见到和我看法一致的了,我也这么认为的,只是不确定。还有测量检测的时候是如何检测的,请赐教?
还有当左右两边两边板比较粗糙的时候,或者没粗糙度要求),如何找到中心线?从而进行检测,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产品的要求了,第二种要求高很多,

第二中要求更高??依据是什么,看清楚都有中心线

网友:
主要是看你基准面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中要求更高??依据是什么,看清楚都有中心线

虽然都有中心线,但第一种只有一个尺寸要求;第二种,虽然累积误差的范围一样,但每一刀的误差要求小一半。
要说加工的话,第一种标注,对好刀,加工第一个槽后,可以直接跳到第二槽接着做;第二种标注方法,严格来讲,是先加工一个槽,然后回基准,再加工另一个槽。

一般来讲,第一种标注更常用吧。

网友:
对于对称结构的零件,第一种标注方式是比较常见的,个人以为也是比较合理的,表示以中心线为基准加工左右两个矩形槽,加工后两槽关于中心线对称。

网友:
怎么感觉是一样的,有有些基准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都有中心线,但第一种只有一个尺寸要求;第二种,虽然累积误差的范围一样,但每一刀的误差要求小一 ...

谢谢!
关于误差要求你说的很好,也容易理解。
第一种加工后其实还意味着两槽要关于中心线对称,而第二种没有,如果加工完第一个槽后,直接根据尺寸加工第二个槽,对称度的要求就很难实现,如何来体现这个,你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关于误差要求你说的很好,也容易理解。
第一种加工后其实还意味着两槽要关于中心线对称,而第二 ...

对称度真的很有要求的话,你应该用形位公差了。
第一种标注,默认就是以中心线向两边对等距离的分布,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称。
第二种的话,更注重单边距离,而又通过相等的尺寸和公差来强调这是对称的。(怕工人偷懒不做成对称,特地这么标注,也是有的;我就碰到过这事,呵呵。)

其实个人认为,这种讨论更偏向学术,实际产品,总归有一个最合适的标法。

网友: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出自《相对论》

网友(点评):
别动不动就上升高度啊,显的很有水平似的;这的确是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特别对工艺来讲,都是有讲究的。

网友(2014-01-10):
怕工人偷懒不做成对称====正解

网友:
不一样,
第二种标注公差要比第一种的严

网友:
一种是保证相对尺寸,一种是保证位置尺寸

网友:
主要看设计的要求,第一种比较好,第二种没有对称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第二种比第一种公差相对较严点,各位大神觉得呢?

认识的问题,按说第一种比第二种严格,不过你如果把中心线置之不理,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