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过程中,孔轴热装孔会涨多少

楼主(2013-06-25):
装配过程中,孔轴热装情况下,对于铁材料,孔最大会涨多少,极限温度多少,对于钢材料,孔最大涨多少,极限温度;计算公式有木有

网友:
只知道一个计算公式,温度差乘以内径乘以线膨胀系数。极限值不太知道。

网友:
要是过盈配合  要根据材料  直径大小   受力 等因素 具体的公式不实用 一般不是太过硬的材料 过盈量取大点没事 记得打销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