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块可以锯床锯么?

楼主(2013-06-25):
图中的十字块能不能用带锯床锯? 外径270  厚135   凸台60*40  请各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锯出来的面尺寸肯定不符合要求,还是要上铣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出来的面尺寸肯定不符合要求,还是要上铣床的

留余量铣床做。

网友(点评):
可以 不过效率也不怎么样

网友(点评):
直接铣床铣更好么?

网友(点评):
恩,这个产品的切削量不大,可以考虑直接上铣床

网友:
理论上可以

网友A:
如果量大,可以用卧铣,刀杆上夹两把刀一起铣。用锯床要切四刀,装夹也麻烦,不如直接上铣床了,一个人可以看两台。

网友:
你要锯切掉什么部位?如何锯切呢?

网友:
得高手,先横再竖

网友:
还是要上铣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大,可以用卧铣,刀杆上夹两把刀一起铣。用锯床要切四刀,装夹也麻烦,不如直接上铣床了,一个人可以 ...

卧铣和立铣那个效率快。

网友:
还是用铣床加工吧

网友:
不太好锯,就算非要锯也是要丢余量下来再加工的,径向的尺寸好锯点,轴向的尺寸锯床装夹很费事!

网友:
可以,但是要有后续工艺

网友:
  做个简易的工装在锯床上锯 问题不大 好的锯床可以达到0.3的误差 (还要经验的配合)

网友:
双柱锯床可以解决

网友(2014-07-17):
量大还是锻打吧,圆钢加工费高,锻打出来车以下直接立铣精铣就行了

网友:
可以作为粗加工!丢余量在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