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大螺距与小螺距,各有什么区别,优势,缺陷?

楼主(2013-06-25):
请问:滚珠丝杠大螺距与小螺距,各有什么区别,优势,缺陷?

网友A:
螺距越大,导程越大,比如10MM的螺距和5MM的螺距,转一圈一个移动5毫米还有个移动10MM,大导程适合快速移动

网友B:
个人感觉小螺距的精度比大螺距的高呢,能否设计成大小混合螺距呢?求解

网友:
速度  丝杠有临界转速的   大的精度好像也低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小螺距的精度比大螺距的高呢,能否设计成大小混合螺距呢?求解

想象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象力,不错

大螺距行程快小螺距的慢,不过丝杠也不是那么太长可以不计混合使用

网友:
最主要的,螺距也线数决定导程,导程与直线速度有关。
其次精度、受力情况影响就不好判断了,可以看样本对比一下

网友:
大螺距螺母不好加工,要计算螺旋角是否与内孔有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越大,导程越大,比如10MM的螺距和5MM的螺距,转一圈一个移动5毫米还有个移动10MM,大导程适合快速移动 ...

个人觉得速度最主要还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的线数,大螺距丝杆比较贵,钢珠大比较耐磨。

网友(2014-04-15):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区别,滚珠丝杆也是如此。

网友(2018-04-11):
大螺距比小螺距行程快,相对的有什么缺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