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管芯怎么做出来

楼主(2013-06-25):
这种管芯是用在液压软管上的,一般来说,由三个部分组成,二头机加工,中间部分用标准弯头,三件焊接而成,能否一体做出来?

网友:
这是铜的吗?应该可以的

网友A:
能不能管件两头加工完,然后折弯呢?

网友B:
太简单了,不就是液压管件的芯子吗。我们这边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管件两头加工完,然后折弯呢?

实际是这么做的,不过,没见过.

网友(点评):
这个折弯有相应的工装来保证,那么具体要看是什么材料、热处理状态、壁厚以及具体尺寸。这样才好估计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简单了,不就是液压管件的芯子吗。我们这边很多的。

嗯,是的,你说得很对,是一体的么,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你是哪里的呢?这种加工成本如何?

网友(点评):
做个模子 加热了折成所需角度,当然先两头机加工好

网友(点评):
我们给徐工的很多

网友C:
其实可以做出来。但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问题,就是做出来转弯部分不圆。可能会扁~还有看你的薄厚问题。加工成本也会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做出来。但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问题,就是做出来转弯部分不圆。可能会扁~还有看你的薄厚问题。加工成 ...

嗯,中间部分变形是必然的,但要尽可以保证圆度.除了增加厚度,还有其它方法么?

网友(点评):
加热后再折弯就不会扁了

网友(点评):
加热是个方法,但是效率会低很多,成本会相应上升。

网友:
拿直管直接墩粗俩头加工。然后上弯管机弯。 刀的方法没错。

网友(点评):
效率更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的,你说得很对,是一体的么,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你是哪里的呢?这种加工成本如何?

我是宁波的,是一体的。我们工厂就是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宁波的,是一体的。我们工厂就是做这个的。

你们有没有网站呢,想了解一下你们的产品,我现在材质是304的.

网友D:
你找的是不是这种产品,弯管主要看外径,壁厚,弯管半径等参数。  一帮是机加工后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的是不是这种产品,弯管主要看外径,壁厚,弯管半径等参数。  一帮是机加工后弯管

嗯,对,就这种,不过,我们是用不锈钢的,不知这样一个成本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对,就这种,不过,我们是用不锈钢的,不知这样一个成本多少呢?

考虑不锈钢批量,以及不能锻打,弯管难度,报废率。
一般不锈钢报价是45#的6到7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有没有网站呢,想了解一下你们的产品,我现在材质是304的.

你是不是想自己生产,还是想购买???

楼主:
我们是做不锈钢管道的,以前用的管芯是三个焊接而成,最近才考虑用一体的,可能对一体式不熟悉吧,让厂家做还不让我们知道工艺.价格又很高.所以,我只想了解一下.只有自己了解了,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是吧,谢谢各位社区同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