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破脑袋不知此款零件如何做?

楼主(2013-06-25):
大家看一看,这款黄铜零件中间M0.6螺孔如何做?批量很大啊!

网友:
大侠,你的图看不懂啊,标错了吧“

网友(点评):
直径1.5长6.5圆棒中间为M0.6的螺纹孔

网友:
这玩意材料是铝都麻烦啊,机加工基本别考虑了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有这么小的螺纹吗?长见识了

网友:
你可以和那些做仪表的交流一下

网友:
手表车!

网友(点评):
只能用 那么小的车床了

网友:
这个螺纹,长度孔径比太吓人了,我很怀疑攻螺纹的时候那微型丝锥会不会断掉

网友:
成都科海微型螺纹小孔攻丝机可攻M0.6-M3螺纹孔。... 广告

网友:
太吓人了。。头一次。上面有一个广告,感觉好像可以考虑。不过大批量的话实在想不出啥好的方法。看看德国或者美国有没有这种技术。去展会看看

网友:
猜测下用螺旋运动进给的电火花加工,哈哈,不过就算可以加工,成本不菲啊

网友:
长见识啦

网友:
此零件及难加工,成本太高。。。。得不偿失啊

网友:
铜件那就挤压好了。别的方法想不出来。

网友:
钻头有,丝锥就没见过了

网友:
拿丝锥攻,微型攻丝机,m2以下都可以。就是长了点,你得问问丝锥长有那么长吗?

网友:
可以用自攻丝吗

网友:
真的是长见识了

网友:
比较难 ,求解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设计非标挤压丝锥或许可搞。
另外,这个规格应该属于小螺纹标准,不应该再用M0.6标识,而是S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