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齿轮设计制造和试验的系列问题

楼主(2013-06-25):
本人原来是做减速机的,现在调到新厂负责开发无油螺杆空压机。经过大半年的试验,其他各方面的性能都达到设计要求了,最后却给老本行的齿轮噪音问题给搞跪了。

    具体情况如下,急求大神出马指点迷津:

    问题可以简化为齿轮增速装置(其他装置对齿轮无影响):原动机与压缩机采用皮带轮联接,输入转速1480rpm,采用两级传动的斜齿轮增速,输出转速5500rpm,齿轮采用5级精度,齿轮与轴用圆螺母紧固的圆锥面配合联接,锥度为1:15。

    在试验过程中,齿轮噪音始终在100dB以上,有时候甚至达到110dB,而空压机的出厂要求结合市场的情况我们是定在90dB以下的。我们一般试验运行2个小时,开始的时候油温低,油的粘度高些,噪音还能维持在98dB左右,慢慢温度高了(最高温度130℃左右,油跟水差不多)各种杂音就出来了,偶尔有连续尖锐的高音(持续不间断的),最多的就是103dB左右(减速机的才60dB左右)的齿轮运转的啮合声,每隔十几二十分钟这种啮合声还会有几分钟提高到108dB左右,并伴随有高度硬摩擦的声音。运转过程中振动也大,M30的塑料通气帽平放在箱体上会慢慢震下来。

    试验后拆开箱体检查,齿轮的两侧面都有均匀的接触痕迹,轴上与齿轮配合的圆锥面经常有周向咬合的痕迹,但没有验证过是装配产生还是运行中产生。第二级的主动大齿轮是做成分体的,内套与齿圈的配合有1到2丝(道)的间隙。

    到现在试验了好多次了,基本上都会出现上述问题,本人能力所限,对增速传动这块还是一头雾水,急求大神指点!!!

网友(点评):
不复杂的问题,是大齿轮齿圈跳动,偏摆,小齿轮敲击大齿轮背面等的一个综合噪音,可以一个一个地分析,逐次处理,吃饭了,下午你单独再开一贴,把齿轮参数都列上,我逐条给你讲解,这是很简单问题,只是你没玩过

网友(点评):
恐怕只是制造精度远远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的简单问题。

网友A:
试试换换齿轮材质  我们之前是40Cr   后来找了个专业厂家换了个40CrNiMo吧  好像是忘了 能降低噪音 不过噪音还是很大

网友(点评):
我们材质是20CrMnTi的

网友:
齿轮与轴装配后的静动平衡怎样?

网友(点评):
这个我们没有做过,公司没相关设备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我会想办法试下的

网友(点评):
不一定需要装配后做的,只好轴和齿轮分别作半键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
"试验后拆开箱体检查,齿轮的两侧面都有均匀的接触痕迹,"-------是不是油温起来后热胀,斜齿轮啮合侧隙小了。或者是不是重合度选大了点?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有考虑过,热胀应该是原因之一,重合度在设计上是没问题的,还有就是开始试验的时候老是听到有类似齿轮间隙过大的噪音,公法线长度公差后来我们放大了2丝。现在觉得这个方案有点失当。。

网友:
声音发生的原因是震动,有噪音即是齿轮啮合时有不正常的撞击现象,造成这种撞击的原因估计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一头雾水,其他加工件都经过三维检测的,现在我觉得一个是装配不当,一个是齿轮问题,不过我现在确定不了

网友:
锥面配合上加半圆键看看。或者增大螺母锁紧。怀疑你的锥面配合有打滑的可能。并因为打滑导致齿轮旋转中存在瞬时转速波动的情况,出现噪音。特别对于重载,类似的过盈配合最少都选到O,我记得998大侠的联轴器用到了R,目的就是防止打滑。你这里没有键配合,于是预紧一定要做到。

网友(点评):
现在我们也在重点解决这个问题,锥面配合本身就比较难做,我以前也没用过这种配合,能否请教锥度的公差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我原来用到了Z6+-1'15",大径90,1:8的锥。不过转速没有这么高,而且还加了键。

网友:
考虑一下不平衡震动引起的噪音,不要紧吧着精度不放,打打平衡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平衡我们要到外面去做的,这个难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换换齿轮材质  我们之前是40Cr   后来找了个专业厂家换了个40CrNiMo吧  好像是忘了 能降低噪音 不过噪音 ...

我们齿轮材料是20CrMnTi的

网友(点评):
998大侠一般在上午11点出没,帖子可以重新编辑

网友:
很想知道998大侠如何分析

补充内容 (2013-6-26 09:51):
998大侠的ID全称是2266998

网友(点评):
998大侠怎么联系呀???

网友(点评):
在吗?这个论坛我不熟,请问怎么联系998大侠啊?还有就是我现在想重新编辑下帖子,能操作吗

网友(点评):
印象帖子发表了一定时间不能编辑,只能补充。

网友(点评):
998大侠的联系方式我也没有,不过他常来,而且很热心

网友:
建议楼主对传动链做下振动频谱分析,重点监测齿轮是否出现非正常的频谱。如果不正常再分析是否是传动链不对中,不平衡,齿轮偏心,齿隙游移,齿摆动等等故障。对于无油机的齿轮材料,可以试试18CrNiMo7-6,20CrMnTi没用过,以前倒是用过20CrMnMo,17CrNiMo6.

网友(点评):
我现在让车间做齿轮检测心轴,准备检测下齿轮,还有就是齿轮的圆锥配合面有误差,吃到的面积不多,也有周向滑痕,我想重新修配下再试一次

网友(点评):
那就完了,锥配合,配合面积一般不能小于80%。

网友(点评):
我说感觉你说的油温升高后动静变这么别扭呢。曾经以为你配合的够紧,油温升高后有细小渗透导致摩擦力下降,出现打滑。结果。。。我建议你还是加个键吧。保证键的上下接触面面积超过80%,再看看

网友(点评):
我也搞不明白,有些圆锥配合还可以的,拆开也有滑移的痕迹,噪音低不了多少,也在100dB以上啊。

网友(点评):
现在压缩机标准是85,但是实际好多是超100的,大齿轮百分表打下装配后的垂直度看看

网友:
  我没作过这类型设计,臆想作以下建议:

  输出转速5500rpm,属于高速轴设计,除了计算强度、刚度外,还要计算临界转速。

临界转速:
  转动件转子在运转中都会发生振动,转子的振幅随转速的增大而增大,到某一转速时振幅达到最大值(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共振),超过这一转速后振幅随转速增大逐渐减少,且稳定于某一范围内,这一转子振幅最大的转速称为转子的临界转速。 这个转速等于转子的固有频率,当转速继续增大,接近2倍固有频率时振幅又会增大,当转速等于2倍固有频率时称为二阶(级)临界转速 ,依次类推有三阶、四阶……。

  可能因轴的临界转速振动,而造成齿轮啮合间隙不稳定(忽大忽小)。间隙小,摩擦大,发热;间隙大,撞击,产生噪音。

  可以在电机前连接一台变频器,调节频率观察情况。

  另外,箱体设计精度一般是4级,箱体刚度也应该考虑(可借助有限元分析振动的固有频率,作参考)。

网友(点评):
大侠,他是温度升高后出现的变音,不是转速升高后。应该不是临街转速的问题。

网友(点评):
轴转速可能在临界转速附近,噪音和振动本来就存在,只是试验时间了,油温升高,油的粘度小,噪音更加明显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加工装配精度不好,看他描述情况不像临界状况

楼主:
受教了,临界转速以前在搅拌设计中常做,减速机还没验证过,不过好像临界转速计算也没那么准确的

网友(点评):
我朋友的公司是做离心压缩机的,转速高,对轴临界转速计算非常重视。

网友(点评):
离心机采用滑动轴承,所以是柔性转子体系,转速也比较高,就会进入临界转速的范围内;对于螺杆压缩机的机头,主要还是采用的滚动轴承,刚性转子,一般很少检查临界转速。

网友(点评):
刚才的结论错误,自我纠正下。对于机头来说,转子的刚性较高,固有频率比较高,但是壳体的固有频率就比较低了,导致整个机头整体的固有频率会比较低,以我们公司的经验一般会小于100Hz,所以还是有共振的可能

网友(点评):
临界转速下共振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低于一阶段临界转速,质量偏心距e值相对较大时,离心力造成振动,就是动平衡问题。

网友:
初步判断,已经发生共振了。
建议:对齿轮箱做一下振动测试,做一下动力学分析。

网友:
因为输出转速较高,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包含了固有频率,发生了共振。

网友(点评):
共振就麻烦了。希望不会是这样

网友B:
        楼主大侠,你快点儿把998大侠让你说的东西重新写一下,不行就在纸上好好写好在重新发在电脑上,别人不敢说,998一定处理得了你这个问题,别人的就先不要听了,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就等着大侠给你回复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社区998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听他的准没错的。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发了呀。在另外一个帖子里

网友(点评):
998大侠神一样的存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侠,你快点儿把998大侠让你说的东西重新写一下,不行就在纸上好好写好在重新发在电脑上,别人 ...

         你只要好好写一下998大侠一定回答你,并且保证一定给你解决了,大侠玩齿轮这类东西就没有玩不了的,你明你给大侠说一下你把贴子发哪里去了,给一个链接。找任何一个大侠回复的贴子点下面的回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已经发了帖子了。跟大神聊了一下午了,你看我的第二个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好好写一下998大侠一定回答你,并且保证一定给你解决了,大侠玩齿轮这类东西就没有玩不了 ...

见识一下大神。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148&highlight=%D4%FE%BB%FA%2B%B6%CF%B3%DD

网友:
刚好碰到一个齿轮噪音问题,加工不到位,哎,就这水平

网友:
齿轮设计制造和试验的系列问题(续)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l楼主的新帖在这里,有兴趣的移步

网友:
表示没有接触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