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导热辊咨询

楼主(2013-06-25):
想请教论坛的高手,印刷行业油导热铁辊是怎么做的,原理怎样,烦请讲解一下。

楼主:
想了解油导热辊内部结构,加工中有什么特别要求

网友:
辊中间是空的里面有一根管子管另一头侧面开孔,管子是进油的,进油口跟出油口就是一个大管套小管的结构,再连接一个旋转接头就行了

网友(2014-05-26):
很简单的啊    就是辊筒里面是夹套的     中间走导热油,辊筒两端装上旋转接头就可以了    ,夹套比中控好

网友A:
寻求作滚筒加工的厂家

网友(2014-12-17):
引用 网友A:
寻求作滚筒加工的厂家

我可以做QQ462405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