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探讨

楼主(2013-06-25):
电磁铁功能探讨:
1.在距表面一定距离内没有磁性,之外有磁性;
2.或者加一定厚度的导磁块,磁性不会减弱。

有那位大虾指导下,谢谢。

网友A:
1.纯粹扯淡,要么就通磁场,要么就屏蔽磁场,前面屏蔽掉,后面产生磁场,搞乐呢。
2。磁场强度只跟磁通量有关,说白了就是跟距离磁极点的距离有关。你加啥都白加,除非你把磁极点移动了。

网友:
磁场得搞清磁通、磁势、磁阻,呵呵

网友:
你想知道什么?

网友:
概念比较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纯粹扯淡,要么就通磁场,要么就屏蔽磁场,前面屏蔽掉,后面产生磁场,搞乐呢。
2。磁场强度只跟磁通量有 ...

目前的使用方法是:电磁铁+10mm导磁块+2mm铝板+12mm铁板,侧推铝板,推力最小要达到12kgf

当然,有人会问:为什么10mm导磁块不取消掉,应为铝板的大小及定位位置经常改变,需要加导磁块来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