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热处理

楼主(2013-06-25):
调质处理后还能进行其他处理吗(例如:发黑等),对于表面处理很多高深的都没有深入学习过,在此拜求大侠赐教。

网友:
调质处理后,可进行如发黑等表面处理。

网友A:
可以发黑处理,不过不能加工了

网友(点评):
调质后不能再加工了?您确定?

网友(点评):
调质后可以加工,就看怎么加工了,线切割就可以啊

网友(点评):
调质后可以加工,就看怎么加工了,线切割就可以啊

网友(点评):
有时候调质就是为下一步加工做的

网友:
热处理知识慨念很广泛,要多学习,而且向热处理专家学习宝贵经验

网友:
这个不会就是隔行如隔山了吧。

网友:
可以表面处理  如发黑

网友:
可以的!调质后还可以再淬火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黑处理,不过不能加工了

那必须可以加工,我们的毛胚就是调质处理的!

楼主:
百度了下:调质后可以发黑处理且不影响其硬度。
发黑即发蓝是对零件表面用氧化剂进行氧化以或得致密的、有一定防腐蚀能力的Fe3O4氧化薄膜。
发蓝膜层,不影响零件的装配尺寸,对表面粗糙度低或抛光的精密零件,发蓝后表面既亮又黑,具有防护和装饰效果。

网友:
调质是内部的,发黑是表面的。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是先加工,后热处理,
调质后硬度高会难加工,增加成本

网友:
8楼正解!学习了

网友:
调质后还可以进行处理

网友(2013-08-08):
发黑发蓝都可以的

网友:
有热处理的资料吗

网友(2015-01-12):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下:调质后可以发黑处理且不影响其硬度。
发黑即发蓝是对零件表面用氧化剂进行氧化以或得致密的、有 ...

说的清楚!

网友:
用途也不一样
调质是为了提高表面硬度,改善芯部韧性。
发蓝发黑是为了防腐,防生锈。

网友:
发黑应该就是磷化处理,使得零件表面的硬度达到要求,还可以增加耐磨性和防锈防腐蚀的作用等

网友:
发黑是表面处理

网友(2016-07-15):
一般的钢材调制处理就好了,发黑是表面保护,如果要是需要防磨,可以表面进行渗碳,表面淬火。; v- i( z' p- O* ~3 s

网友:
总结前面几个朋友的意思:调质是改变材料的硬度等力学性能,可以继续加工如磨削。发黑就是表面处理,不影响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