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光轴的最大挠度

楼主(2013-06-26):
新人求助。请问如何计算光轴的最大挠度。求公式和解析,先谢谢各位了!
例如:两条直径30MM的光轴,光轴材质是45号钢,平衡安装,行程610MM,要求承重是50公斤,请问这两条光轴直径取值是否正确?最大挠度是多少?

网友:
去查手册。你这一不说支撑方式,二不说轴类型,三不讲受力分布的,咋算。
另外,啥叫平衡安装?啥叫行程610?

网友:
求助问题的时候,如果将不明白,可以配图的楼主

网友:
自己翻翻材料力学和机械设计,如果需要成的公式。请把问题描述的更仔细清楚一些

网友:
差手册,自己计算

网友:
我按均布载荷粗略算了一下是0.6mm,你这个是可移动的,应该只承受弯矩不承受转矩,
用挠度算不是很准确,不过可以做为参考。

网友A:
挠度是细长轴需要计算的,一般长径比大于25需要计算。另外你没说支撑的位置,受力的情况,没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挠度是细长轴需要计算的,一般长径比大于25需要计算。另外你没说支撑的位置,受力的情况,没法计算。

第一次发帖,问题描述得不是很清楚,对各位说声对不起了,很感谢大家的热心指导。现在我画了个简图,看看是否能描述得好一点

楼主:
就是想知道我选用的25MM光轴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