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续切削加工铸铁,用CBN刀片精镗加工,但寿命不长

楼主(2013-06-26):
断续切削加工铸铁,要有0.8的光洁度,目前用CBN刀片精镗加工,但寿命不长。工件孔径146.02MM,深度200MM,是对称的1/4圆,对此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
1.刀杆强度(直径大小)
2.选择合适的刀片型号,R角,倒棱。(断续)

网友:
CBN刀片对机床刀具和工件的刚性要求比较高,要不然很容易震崩震碎。像楼上所说R角也是比较重要的过小过大都有讲究。我没有加工实例参考,你多试验一下吧

网友:
我试过淬火件(HRC55)的半孔加工的,粗糙度要求不算高才1.6,不过轮廓度要求很高。后来用CBN精镗解决的,刀片用C型的,线速度和进给都放低一些。

网友:
你把你的镗刀型号,刀片型号,切削参数写出来,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首先,你这里的寿命不长,是指刀具崩刃了,还是粗糙度达不到了。
如果是崩刃:断续加工一般建议用硬质合金。因为CBN的韧性不足。当然,不排除一些厂家在主推断续CBN刀。
如果是粗糙度无法达到:镗铸铁达到0.8粗糙度本身就比较困难。我们厂用进口设备,外加双刃精加工,加工几十个孔粗糙度就超了。我想了一下,是否考虑一下多刃可调的带修光刃的镗刀,或是带导条的铰刀?

网友:
批量生产要0.8对刀具损耗比较大,加上你四分之一圆,用cbn刀,稍微刀头磨损马上粗糙度降低,那寿命死活不会高。
比较可靠的是另搞个方式,修光洁度。

楼主:
1.刀杆强度(直径大小)
2.选择合适的刀片型号,R角,倒棱。(断续)

刀杆是正河源的镗刀杆直径约60mm左右.
刀片型号是:TPGW110304.

网友(点评):
刀片R角改成0.8的试试。

楼主:
我刚来这里,发现真是个好地方,高手如云啊,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
首先,你这里的寿命不长,是指刀具崩刃了,还是粗糙度达不到了。
如果是崩刃:断续加工一般建议用硬质合金。因为CBN的韧性不足。当然,不排除一些厂家在主推断续CBN刀。
如果是粗糙度无法达到:镗铸铁达到0.8粗糙度本身就比较困难。我们厂用进口设备,外加双刃精加工,加工几十个孔粗糙度就超了。我想了一下,是否考虑一下多刃可调的带修光刃的镗刀,或是带导条的铰刀?

我说的寿命包含您所说的两者,首先粗糙度达不到(评判加工工件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其次刀片易崩刃,使用寿命不长,一个刀片一个头(正三角形刀片,底孔3.2和2.8的都有)最多只能加工1-3个工件.我们用的加工设备是玛扎克的.楼上所说的多刃可调的带修光刃的镗刀,或是带导条的铰刀想法,个人认为很好,不知道您可否详细说下,同时你是否方便告诉我您的联系号码,谢谢!

楼主:
批量生产要0.8对刀具损耗比较大,加上你四分之一圆,用cbn刀,稍微刀头磨损马上粗糙度降低,那寿命死活不会高。
比较可靠的是另搞个方式,修光洁度。

是批量生产,但现在的效率太低太低了,修光洁度的方法我们也考虑过,而且还买了个滚光刀,但客户看后不允许使用,现在很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