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机三相电机频繁正反转为什么不会烧毁

楼主(2013-06-26):
如题;请问图中攻丝机三相电机频繁正反转为什么不会烧毁?跟普通电机有啥区别?能用常见电机自己改装么?

大家请看这种电机

大家请看这种电机

网友:
双速电机!为什么改成常规?改就成钻床了不攻丝吗?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用常规电机改成想图片里面那样的功能?

网友(点评):
很想知道这种攻丝机的电机为啥能做到长时间频繁在2秒之间正反转而不烧毁

网友(点评):
普车正反转难道是电机在换向么??!!!!!!!????

网友(点评):
双速电机,是一个电机有好几种速度吧?不能理解成“双向电机”。通过改变定子绕组的接线方式改变磁极对数从而改变转速。随着变频器的诞生,这种电机越来越不占优势

网友(点评):
楼主有电机型号吗? 什么品牌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刚好我们厂里也有攻牙机,明天去看看

网友:
换向之间应当有死区时间吧?

网友(点评):
电机长时间在2秒内完成一次正反转。。。而不会像常见电机那样发热厉害烧毁?请问电机是不是做了什么电路改进?

网友(点评):
而且目测攻丝机的电机正反转时是瞬间完成的这么短时间内频繁正反按常理电机会很快烧毁啊?求解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
什么机器?

网友(点评):
看图;齿轮同攻丝机

网友:
求知欲望……

网友A:
一般的攻丝机不是电机反转,是用机械离合器实现正反转,你确定是电机正反转?

网友(点评):
我也见到过这种设备,他是自己改装的,就是用普通钻床,改成了攻丝。准确的说,他是两用的,既能钻孔也能攻丝。本人亲眼所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攻丝机不是电机反转,是用机械离合器实现正反转,你确定是电机正反转?

同意

网友(点评):
这种新型攻丝机比老款离合式的效率要高特别是精度很高;而且攻一些铝材等软质材料也不会烂牙。

网友(点评):
机械部分我已经拆开过了;就是不明白电机为啥能做到频繁正反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攻丝机不是电机反转,是用机械离合器实现正反转,你确定是电机正反转?

绝对;不信可以百度《齿轮同步攻丝机》

网友B:
你攻丝转速很高吗?会产生大量的热能无法及时排除还是?
我不是很懂,但个人觉得除非你转速进给都很高,否则没有较大的惯性和发热,电机的换向还是比较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攻丝转速很高吗?会产生大量的热能无法及时排除还是?
我不是很懂,但个人觉得除非你转速进给都很高,否 ...

你好;我发图的攻丝机电机默认转速1440/每分钟;每次正反时间大概2秒《正反时间是指攻丝机完成一次攻丝动作》可以8小时连续不停运转不烧电机;但是我把普通电机安装到上面试用半小时就出现电机烧毁情况;求解

网友:
正反转确实是电机实现的,我拆开看过。但到底是什么电机我也想明白。希望高手能回贴。

网友:
普通电机也可以用,没有什么特殊电机,我自己改装了好几台,就用行程开关切换,交流接触器选稍微大点的,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要是10秒8秒才做一个正反当然可以这个我自己都在用,你试试2秒一次正反看看电机扛不过半小时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不是跟车床一个道理吗,你看见车床正反转是电机正反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不信可以百度《齿轮同步攻丝机》

这个机器我没有拆开过,感觉应该使用了齿轮减速可逆永磁同步电机。这种电机比较适合频繁的换向旋转。

网友(点评):
电机里面没齿轮,对电视外行所以还没弄懂

网友:
顶上去   让高手解答

网友:
手电转也不容易烧掉

网友(2013-10-08):
发照清楚的设备照片或设备厂家

网友C:
攻丝机不是靠电机实现正反转的。而是用类似差速器的皮带或齿轮机构进行力差换向的吧。

网友:
原理是不是跟电动葫芦一样,电动葫芦也是经常正反转的

网友:
期待高手  我见个这种攻丝机  肯定是电机正反转    不知道是什么电机

网友(点评):
估计是用的伺服电机

网友:
攻丝机不是与台钻的,台钻正反转是电机正反转,而攻丝机是靠摩擦片实现的,电机没有正反转

网友:
攻丝机的种类很多,离合器式的是靠摩擦片实现正反转,但是有的还是电机正反转。有的电动机铜线是裸露在风道中,因此散热能力强,但是耐污染力就差些。电机的质量很重要,另外可以采取强制散热方式,例如增加鼓风机长时间鼓风,常见的例子是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懂行的我说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2013-12-04):
用机构实现的 ,并不是电机频繁正反旋转

网友:
大多数是靠离合器来调整正反转的,靠电机正反转的很少,不烧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点;
1  扭矩不大,转速低,且吃刀量小。产生的热量能够及时散发。
2  间歇性工作,哪怕很少的装夹时间,或者转换时有间歇。
3  星形接法,启动电压低。

网友(2014-03-25):
很想知道!

网友:
没见过,普通电机即使不烧坏线圈,攻出来的丝可能也会有问题。烂牙什么之类

网友:
三相电机本身无所谓正转反转的。转向改变间应该有静止时间或者接近静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攻丝机不是靠电机实现正反转的。而是用类似差速器的皮带或齿轮机构进行力差换向的吧。

攻丝机也有靠电机实现正反转的。

网友(2014-05-19):
呵呵,加强散热啊,最简单的就是强制风冷了,再加热电阻检测。以前曾经把220v电机接380的,热保护跳了好多次才烧掉的

网友:
有合适的加减速及停顿时间,不超载的话可以长时间使用的。

网友:
电机是不换向的 是通过机械方式来改变方向的

网友(2014-07-15):
过去比较老的攻丝机大多使用电动机始终一个方向转动,通过机械机构,在攻丝机的主轴上有两个同轴,转向相反的锥形摩擦轮相对转动,形成的腔内有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的摩擦轮,在上与下的不同位置转向不同,来实现攻丝时的正反转。随着时代的进步,直接用电动机驱动的攻丝机应该有,但是我还没有看见过,我想,这种电动机应该是具有软启动特性的电动机,类似手电钻用的电机,即便出现堵转,也不会烧毁。现在电动机的种类非常多,只要按照这个思路去找电机就行的。

网友:
我厂就有几十台那样的攻牙机  也是用几天就烧电机了 用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
对  有可能考机械 结构实现的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