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outocad画坐标图

楼主(2013-06-26):
   这几天做课程设计,碰到要画坐标图的,就是x轴y轴之类的,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听说outocad能画,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用autocad2007画

网友A:
那是坐标标注
你先指定坐标原点,在标注就可以了!

网友B:
坐标标注一般在模具设计里用的较多,对于以铣削为主的加工零件来说,这种标注方式对操作技术人员非常有利!楼主既然在使用Autocad,就好好利用自带的帮助文件吧,坐标标注在帮助里有详细说明,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求助,长期就会养成思维惰性了!autocad里有个:dimordinate 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标标注一般在模具设计里用的较多,对于以铣削为主的加工零件来说,这种标注方式对操作技术人员非常有利! ...

谢谢了,受教了,我会好好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坐标标注
你先指定坐标原点,在标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