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加油问题

楼主(2013-06-26):
RAV4这款车有点怪,排量2.4的要求加93#油(北京92#),排量2.0的要求却要求加97#(北京95#)。请问加多少号油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4S店的人说,排量2.0的不必按照厂家规定加95#油(北京),只要加92#即可。因为北京的油品质量高。去外地必须加97#油。

也有人说,在北京还是要加95#,否则发动机会产生爆震。是这样吗?

请行家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A:
跟据压缩比来的。排量大不代表压缩比大。
一般来说,压缩比超过1:10就需要加97。
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如果加低牌号燃油,容易引起爆燃,即发动机在压缩过程中出现压燃现象,会剧烈冲击发动机,引发其他问题,甚至损坏发动机。
低压缩比的发动机理论上可以烧更高牌号的油,但是,由于压缩比低,燃烧不充分,长时间使用易形成积碳,产生发动机动力损失等问题。

网友(点评):
至于4S店的说法,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具体的需要查95号汽油的放爆系数。一般来说,油品好,防暴系数会高一些。另外,吃细粮的车,如果第一次加乙醇汽油,记得回来做一次清洗。

网友(点评):
两款貌似都是9.8的压缩比,除了压缩比外燃烧室的形状和温度也是控制爆震很重要的因素

网友(点评):
呵呵,A209大侠,怕不是燃烧室的形状,是点火提前角吧。另外,温度那个东西不可控。对于一个成熟发动机来说,这两样一般不存在问题。有也是积碳形成的压缩比增大,或者空然比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现在发动机都装有爆震传感器来调整点火时间的,爆震牵扯的地方太多,压缩比只是一个方面,燃烧室的形状,混合气温度,燃料辛烷值,火花塞的位置,空燃比,压缩压力都有直接的影响的

网友(点评):
既然如此,大侠可否赐教燃烧室形状如何影响震爆呢?混和气温度要达到多少才会形成震爆呢?还有,火花塞位置。大侠不然普及下科学。

网友(点评):
燃烧室紧凑火焰传播距离短,可以减小爆震的倾向,所以一般火花塞也布置在中央的位置,进气温度具体的数值记得不是很清楚,有些压缩比比较高的是进气时喷油,靠汽油蒸发来降低进气温度的,气缸内气流运动也有影响

网友(点评):
不管怎么着,不建议买丰田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据压缩比来的。排量大不代表压缩比大。
一般来说,压缩比超过1:10就需要加97。
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如果加 ...

这两个排量的压缩比完全相同,都是9.8:1啊,不到10:1

网友(点评):
其实9.8这个事是最难说的。因为,有些车确实是9.8烧的97号油。有些车却吃的粗粮。你看看油箱盖上写的多少吧。一般最好以厂家的为准。

网友(点评):
另外,了解了下。RAV42.4的车型,其实就是用的凯美瑞的2.4发动机。老凯都烧93,呵呵。至于2.0的那款的发动机,因为不太确定,所以不敢断言。但是,据说因为空然比和2.4的不同,

网友(点评):
所以,部分专业人士不建议用低牌号的燃油。另外,用压缩比判断其实只能做初步判断。因为存在空然比的调节,所以,有些车1:11也能烧93,比如307

网友(点评):
对,rav4和凯美瑞用相同的发动机,2.0和凯美瑞2.0的发动机一样。厂家就是规定用97#油。

网友:
以前压缩比与汽油标号的关系是:压缩比8以下加90,9以下加93,9以上加97。
现在为什么高高缩比可以使用低标号油?是因为发动机采用了稀薄燃烧技术,就是让混合气很稀的状态下燃烧,这样可以起到节能降排。

网友(点评):
大侠,稀薄燃烧只是指燃油雾稀薄吧。否则还要增压干什么。

网友(点评):
稀薄燃烧与涡轮增压都是应用在发动机上的技术,前者是解决高压缩比下使用低标号油不爆震的问题,后者是提高动力,最终都是节能减排。

网友:
现在汽油直接喷射的发动机压缩比可以做到12还要多,不过对燃料和喷射系统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点评):
2.0排量的加93#行不行呢?

网友(点评):
厂家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大负荷时和长期使用油品质对机器的影响,一般还是按照厂家推荐的油去加

网友(点评):
现在的车不能以压缩比来定油的标号,最好根据厂家推荐的加上。

网友:
在同一个压缩比的条件下,人为地通过发动机电脑来适当调低发动机在一个工作循环内的燃油喷射量,进而降低气缸内混合气的浓度,可以解决发动机使用较低标号汽油的爆震问题。

网友(点评):
低转速发动机可以这么玩,高转速还是算了吧,本身低速动力就不够。再稀薄一下,哈哈。不如去加正当牌号的

网友(点评):
所以2.0L的就没有调整,仍然使用97号油。

网友B:
为了适应中国特殊的燃油市场,将2.4L发动机调整成可以燃烧93号汽油,因为2.4L发动机本身具有排量上的优势,即使动力稍稍下调也并无太多影响。而2.0L发动机在推动一台1.5吨的车辆时动力优势并不明显,因此为了保证它的动力输出并没有进行相关调整。

网友(点评):
2.4L的作了调整,因为它有调整空间。它可以用93号油。2.0L的没有调整空间,仍然使用97号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适应中国特殊的燃油市场,将2.4L发动机调整成可以燃烧93号汽油,因为2.4L发动机本身具有排量上的优势, ...

那就是说,2.0的加93#油也没问题,只是动力受点影响,不会爆震。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不敢这样说。保守起见,按照油箱盖上指定的使用97号。

网友:
RAV4几乎没人加97的 ,不管2.0还是2.4,日本车低于30万的都果断93好了

网友(点评):
就是不懂为何要求加97的,加93#后果是什么。事实上超过80%的人加93#.

网友(点评):
首先原因的 专业人士知道吧,至于后果,放心好了,没听说用93号汽油导致汽车坏投诉索赔的

网友:
好专业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92吧,没啥好犹豫的,好歹也打折,费用少点。

网友(点评):
如果因此出现爆震,得不偿失啊^_^

网友(点评):
没事,大家都在用。出现了就换油,对机器没多大问题。

网友(点评):
等出现爆震再换97#,来得及吗?

网友(点评):
当然来的及。建议你到RAV的论坛去看看,里面知识比较丰富,比你在社区了解的更多。我常去爱卡。

网友:
油号就是反应的抗爆性能。加什么汽油要看压缩比,一般压缩比越大的要求汽油标号越高。通常,压缩比在7.5-8.0应选用90-93号车用汽油;压缩比8.0-8.5应选用90-93号车用汽油;压缩比在8.5-9.0应选93-95号车用汽油;压缩比在9.5-10.0应选用95-97号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据压缩比来的。排量大不代表压缩比大。
一般来说,压缩比超过1:10就需要加97。
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如果加 ...

在汽车论坛拷贝来的,大侠看看是否有道理:

-------------------------------------------

2.0在市区使用百公里比2.4省1升油,主要是怠速和堵车时省油。2.0也可以用93的,我买车到现在2年了一直93啥问题没有。2.0在4000转之前的加速都比2.4的快,因为传动比为10:9,加上车身轻,推重比反而有微弱优势。2.0的排量税比2.4的便宜一半。2.0最大的劣势是80之后的加速力!

网友(点评):
唉,早晨着急走,大概看了看就下了。也懒得跟一些不懂装懂的矫情了。鹰大需要明白一点,2.0依旧是一款高转速发动机。我记得之前跟你说过高转速和低转速的不同。

网友(点评):
因此,高转速的发动机当你需要加速的时候,必须把发动机提升到至少3000-4000转才能获得扭矩峰值区,那么很显然,这样的发动机,在汽车低速的时候,你还可以靠轰油门加速。

网友(点评):
一旦超过80,你车辆本身的转速就已经接近3000了,此时你还打算考轰油门提速就变得不现实了。所以,80以后的加速力匮乏很正常。另外,省油的问题是天生的,这个不用置疑什么。

网友(点评):
至于究竟烧什么,说实话,我个人比较赞同烧标称牌号的油。不过很多车的确在拿低的用,而且也没什么问题。这个就只能仁者见仁了。至于什么爆震问题,说实话,整个帖子的回复里,基本都在扯淡。

网友(点评):
明白了,感谢兄弟。百度百科我看了,大致明白了。

楼主:
这是汽车论坛拷贝来的,大侠看是否有道理。另外请直接告诉我,可否加93#油。

-------------------------------------------

2.0在市区使用百公里比2.4省1升油,主要是怠速和堵车时省油。2.0也可以用93的,我买车到现在2年了一直93啥问题没有。2.0在4000转之前的加速都比2.4的快,因为传动比为10:9,加上车身轻,推重比反而有微弱优势。2.0的排量税比2.4的便宜一半。2.0最大的劣势是80之后的加速力!

网友(点评):
别人用过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可能只是在市区里面跑跑,负荷比较小,加93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经常跑高速,负荷比较大的话还是用97吧

网友(点评):
负荷是指载重吗,还是发动机转速?

网友(点评):
这人说的2.0L加速有优势,难道是真的么?

网友(点评):
负荷是指的发动机负荷,载重大和行驶速度高发动机负荷都比较大,负荷大时发动机容易爆震,加速这个和很多方面有关,比如发动机的特性,车的重量还有传动系统的匹配都有关系的,不了解不敢妄加评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汽车论坛拷贝来的,大侠看是否有道理。另外请直接告诉我,可否加93#油。

------------------------- ...

2.0L比2.4L省油主要应该是它们排量差别决定的。说2年开车没有发现问题,也可以这样解释,2年开的公里数不是太多,RAV4隔音效果好,无感爆震听不出来,等等。没有发现问题并不等于没有问题。

网友:
几号汽油都是糊弄人。除了帝都汽油品质可能好点。外地都差不多!好多还都是添加剂调出来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据压缩比来的。排量大不代表压缩比大。
一般来说,压缩比超过1:10就需要加97。
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如果加 ...

同样升数的92#油和95#油,它们完全燃烧产生的热量是否相同,差距多少?意思是除了考虑抗爆性能,它们的热值有何差异。

网友(点评):
不一样。92的燃烧值相对95的要高一些。92汽油2422.446cal/g,95汽油2276.654cal/g,但是,热效率上,95优于92。92汽油240cal/min,95汽油251.5cal/min。

网友(点评):
话说鹰大算得好细啊。我买车基本上看完性能指标,感觉下就入手了。

网友(点评):
看来可以加92#, 不跑太快,不装太重,注意清理积碳。还搞不懂北京的油比外地究竟好在哪里^_^

网友(点评):
主要是纯度高一些。你到了河北山东,乙醇汽油能喝趴下一辆车。我表哥在油站带过,酒精兑多少,全看站长怎么说。多加酒精少加油,多出来的部分最后站内就都自己分了。

网友(点评):
他卸任的时候,我去接他,特地从里面提了一桶出来给我加。咱明白,这都是没兑过的。哈哈

网友(点评):
所以叫神奇的国度。

网友:
汽车加油还有那么多学问

网友C:
鹰大为什么要买RV4呀?技术差一个等级的东西,如果有那钱我宁愿等翼虎........或者不加价买途观,买车要考虑维修二手车保值..........新浪微博 刘工说车,FM909徐峰..........就是和你说过的那个广播的专家和主持......

网友(点评):
翼虎操控和动力很好,后排太挤了,内饰太差。

网友(点评):
实用主义的选择。

网友(点评):
RV4还不错,实用可以的…

网友:
中国的油和外国的差很多,油品实在不行,哈佛H6这点做的很好,对待中国的油品而生,二手车也保值,也不贵还皮实,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主持说的---------“你是不是叫柴油吧?是我就敢喝!”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升数的92#油和95#油,它们完全燃烧产生的热量是否相同,差距多少?意思是除了考虑抗爆性能,它们的热 ...

    辛烷值是燃油抵抗爆燃的度量值。所有燃料,当温度和压力足够高的时候,即使没有火焰点火,也会自主燃烧。这会导致发生爆炸性燃烧,即爆震
    剧烈的爆燃会使燃烧室的温度和压力急速且不可控地上升,从而在几秒钟之内毁掉一台发动机。辛烷值是用来表述燃料能够抵抗爆燃的程度的一个度量值,辛烷值越高,油气混合物越不容易在压缩时发生爆燃。
说的再清楚些,辛烷值并不是燃料内含的能量值,而是抵抗爆燃的值。高辛烷值燃料可以用于高压缩比发动机或者带有高增压比涡轮的发动机上,因此发动机的容积效率会更高,也就是相等的燃料产生的功率更高。
    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发动机对燃油辛烷值的要求呢?事实上,影响的因素颇多,但肯定包括了如下几项:压缩比、涡轮增压比、进气温度、气缸壁的温度、点火定时、载荷(即发动机功率大小)、发动机转速、气缸的缸径等等。

航空壳牌官方网站提供的资料,本人自己翻译的。希望对鹰大有帮助。

网友(点评):
是一系列有关航空燃油的文章,因为现在有个趋势,就是世界范围内都在压迫通用航空用户使用汽车汽油来替代航空汽油,因而就汽油进行了许多详细讲解。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点评):
谢谢加分,前段时间有个老飞问我个问题,烧航空100号低铅汽油的发动机在国内是否有替代油品,我就只好去研究一番,结论是,不要用那种发动机了。

网友(点评):
LYCOMING的AEIO540发动机和俄制M14P发动机功率、重量、首翻期等参数相差无几,但压缩比确截然不同,前者8.7,后者6.3,都有涡轮增压。所使用的燃油标号也不同,一个是100#低铅,一个是92.

网友:
之前看过同事的汽车构造,爆燃就是指气缸压缩过程中,在活塞到达点火时间之前由于种种因素造成混合气提前燃烧。从而造成活塞在爆燃时间到活塞运动到下止点的运行中受到反向作用力,导致曲轴所受到的扭力扭矩增大并无形中降低曲轴的转速,浪费材料(混合气)及损害机械零部件。
93和97相差不太大,所以爆燃时间与点火时间相差不会多,而且活塞越向下运动其爆燃的作用力矩越小。
爆燃的影响因素比较多,所以加93的并不一定就会发生爆燃,可能加完就爆燃,也可能一直都不发生.选用97是有一定安全系数的,能保证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爆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鹰大为什么要买RV4呀?技术差一个等级的东西,如果有那钱我宁愿等翼虎........或者不加价买途观,买车要考虑 ...

要空间?全家?大7?

网友:
学习了,,,,一般20万以上的加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