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见过带齿条的轴?

楼主(2013-06-26):
就是不用齿条与轴再连接的  直接在轴上加工出齿条。

网友A:
见过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用过

大侠 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一些摆动油缸的结构就是这样的。两端活塞,中间齿条。当油液推动活塞后,齿条带动外部齿轮转动。。。

网友:
手动台钻见过吗,那个上下的滑套就是。

网友(点评):
对的! 米思米有标准件,楼主需要可以直接买!

网友(点评):
攻牙机上也是;

网友:
没见过哦

网友:
用的地方不少

网友:
论坛就有的

网友:
见过,液压剪导柱上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很多摇臂钻上就有   上下运动的那根轴

网友(2013-08-08):
学习下2 {0 \5 K+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