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直径5,7铜管的小U弯管机的油压和气压怎么确定?

楼主(2013-06-26):
生产直径5和7铜管的小U弯管机的油压和气压怎么确定

网友:
生产直径5和7铜管的小U弯管机?还需用弯管机?还油压和气压? 先去看看修空调与冰箱的使用工具.  可能楼主没把问题说明白吧.

网友:
你想做全自动的?

楼主:
用小U弯管机下料,下出来的小U管为直径5或7,小U弯管机的油压和气压怎么确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