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参考点简介

楼主(2013-06-26):
机床回参考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绝对值式的,一种是增量式的。

增量式的回参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它需要在每次开机或者传输程序后会造成参考点丢失,都要重新会参考点。为了防止发生事故可以设置MD20700  REFP_NC_START_LOCK=1(未回参考点NC 启动禁止)来保护机床。

增量式回参考点方式:

1.手动方式回参:通过设置相应的参数,然后点击MCP上的Reform键触发,至于回参的方向则由MD  34010  REFP_CAM_DIR_IS_MINUS(负向逼近参考点)的值来决定。如果按错方向键或者按键的过程中中断则程序没有反应或者回参失败。
2.触发方式回参:通过MD11300  JOG-INC-MODE-LEVELTRIGGRD(返回参考点触发方式)来决定的。将该数据设置为0时,只需要点击相应的方向键,方向还是由MD34010来决定。如果按错后程序没有反应。它只需要点击相应的方向键一下就可以自动回参考点。其实并不只对进给轴有效,对主轴也可以有效,那就是与机床参数MD34200ENC_REFP_MODE[n]有关。当该数据为1时,主轴也可以采用触发方式回参,那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不是用Bero回参了。如果有多个进给轴的话,它们可以按照顺序回参,顺序在MD34110 REFP_CYCLE_NR  中定义,也可以都定义为同一个那么所有的轴就是同时进行。
3.通道方式回参:使用接口信号“使能回参考点”(V32000001.0)启动通道专用回参考点运行。  系统使用信号“回参考点有效”(V33000001.0)响应成功启动。使用通道专用回参考点时,可以使每个通道轴回参考点(为此,系统内部模拟进给键正/负)。  使用轴专用  MD34110 REFP_CYCLE_NR(通道专用的回参考点中的轴顺序)可以确定进给轴按何种顺序回参考点。  如果在  MD34110  REFP_CYCLE_NR  中定义的所有轴已经回参考点,则输出信号“所有轴已回参考点”(V33000004.2)。它很多时候需要程序员自己来编写一个简单的激活程序,相当于定义一个键用来触发通道回参。同样它也可以对主轴有效。相关设计参数和触发方式中的红字部分相似。
4.BERO回参:对于主轴而言还有一种常用回参方法就是利用外部BERO来回参考点。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在执行SPOS  命令时,主轴由静止启动,主轴加速到MD34040  定义的速度,与接近开关同步,并且以MD35300  定义的速度定位。主轴旋转方向由机床数据MD35350 确定。常用的基本参数设置如下:34200  ENC_REFP_MODE=  7 接近开关作为主轴定向信号
34040  REFP_VELO_SEARCH_MARKER  实际值  主轴定向速度(单位:转/分)
34060  REFP_MAX_MARKER_DIST  =720  搜索接近开关的距离(单位:度)
35300  SPOS_POSCTRL_VELO  实际值  主轴位控速度
35350  SPOS_POSITIONING_DIR  3/4  主轴定向方向(3-正/4-负)

另外还需要更改驱动参数:修改驱动数据:进入系统画面[SHIFT]+[ALARM],进入[机床数据]→[驱动器数据] 􀃆选相应的主轴参数SERVO  􀃆选择[显示参数]:如果主轴BERO信号接到x20的端子设定参数P495[0]=2;如果接到x21的端子上则设定参数P495[0]=5,然后设定P971=1,等待P971  由1  变0或者点击数据存储软件保存数据。

绝对值式回参相对来说能简单一些,它不需要每次开机都要回参,但下载程序后仍会造成参考点丢失,所以必须在程序下载完成后在调试绝对值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的调试过程:

1.  调整机床数据
30240  ENC_TYPE=4  编码器反馈类型(PO)
34200  ENC_REFP_MODE=0  绝对值编码器位置设定(PO)
34210  ENC_REFP_STATE=0  绝对值编码器状态:初始
2.进入“手动”方式,将坐标移动到一个已知位置
3.输入已知位的位置值
34100  REFP_SET_POS  机床坐标的位置(设置完成后屏幕上显示的值,例如该值等于1则屏幕上显示1)
4.激活绝对值编码器的调整功能
34210  ENC_REFP_STATE  =  1  绝对值编码器状态:调整
5.激活机床参数:按机床控制面板上的复位键,可激活以上设定的参数
6.通过机床控制面板进入返回参考点方式。
7.按照返回参考点的方向按方向键,无坐标移动,但系统自动设定了下列参数:
34090  REFP_MOVE_DIST_CORR  参考点偏移量
34210  ENC_REFP_STATE  =  2  绝对值编码器状态:设定完毕。屏幕上的显示位置为  MD34100  设定的位置,回参考点结束。

网友A:
沙发个(^V^)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这实在是难点了 只有机床供应商改改 ,维修人员一般用不用这么深的技术20700到是用 在Z W轴时,当装上角铣头时W轴无法回参考点时,在其他轴回零完毕时,W轴装有铣头无法回参考点,就是用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个(^V^)

谢谢,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实在是难点了 只有机床供应商改改 ,维修人员一般用不用这么深的技术20700到是用 在Z W轴时,当装上角铣头 ...

果然是高手,其实我是搞机械的,不懂数控系统,只是手头有这些资料自己整理了一下给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