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时过定义,请教

楼主(2013-06-26):
装配过程中,有个配合过定义,按照黄色感叹号也没找到问题所在。
头有些大。。。。而且生成的配合比较多,感觉毫无头绪。
求高人~

网友A:
把黄色的标记去掉

网友B:
点击过定义的零件 选择查看配合。

楼主:
红色部分为上下滑动机构,黄色为反方向上下滑动。

在装配完红色部分后,将长条上的绿色标记孔与如图里后面的梁上的孔同心配合,出现过定义。

长条零件的运动有些像跷跷板。

网友(点评):
先装绿色部分。然后黄色和红色不要用相切装配,在连杆上作个辅助面,即过两个长孔的平行于上下面的面,将辅助面同螺栓轴线做重合配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图

已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黄色的标记去掉

将黄色感叹号的都检查了一遍,木问题。
以为是不是装配顺序不对导致的,然后删了配合重新建,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过定义的零件 选择查看配合。

恩,将那些零件都检查了一遍,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有没有定义基准面与零件的配合?? 看看每个基准面的配合。

楼主:
zerowing回复正解。柱体在槽内滑动有两种方法,我用的轴的,然后改用基准面平行加柱体与槽相切的方法。就是在防止柱体出槽,而生成距离配合又过定义了。哈哈,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黄色感叹号的都检查了一遍,木问题。
以为是不是装配顺序不对导致的,然后删了配合重新建,还是不行。 ...

那可能是你的尺寸错了,再检查下各个装配零件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的尺寸错了,再检查下各个装配零件的尺寸!

后来发现,在同一个运动机构里,生成两个高级配合-距离限定,就会发生干涉,需要删除一个。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在同一个运动机构里,生成两个高级配合-距离限定,就会发生干涉,需要删除一个。
谢 ...

K客气了,也没帮到什么

网友:
删除就可以解决

网友:
你配合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
配合过定义不外乎
1:配合干涉,你这种现象就是
2:配合项目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