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教我画这块机身和机翼的连接曲面,谢谢!

楼主(2013-06-26):
请一步一步的讲解,非常感谢!

我先画个机身和机翼的sw图

网友:
用放样,先裁再连,有时要画连接线

网友:
SW里的放样可以设置两曲面边沿相切或曲率相同以获得光顺连接,过度如果太陡会不成功,这时可以画几条引导线,搞这个要点耐心的

网友:
我这个有点皱,懒得调线了

楼主:
光看您的图解,我还是做不了,水平不够啊。您在我的“机身机翼sw图.rar”里,边画边讲解如何,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头做好放到这里你自己下

网友A:
你的版本是哪个?似乎是10?我的是12,我做好你看不了的

网友:
什么版本的?

网友A:
我是说我的版本比你的高,我改过后你看不了,你有12以上的版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版本是哪个?似乎是10?我的是12,我做好你看不了的

我的版本是2009。如果我的版本低的话,您能不能把每步转成JEP图片贴出来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我的版本比你的高,我改过后你看不了,你有12以上的版本么

kingtigerfxp我的sw版本是2009.您就按12版本做吧,这几天我升级一下我的sw。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