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分割器工作原理及内部图

楼主(2013-06-26):
做机床,需要用到分割器,求大侠给点资料,最好能给个剖开的三维图: C, J& ^, M! u, m* J

网友:
收到了也给我一份啊

网友:
找一本关于凸轮分割器的选型手册就可以了。。。也可以网上查查三共,潭子的网站,有安装尺寸图纸等信息。。。

网友(2013-08-26):
做机床的话你可能是要用到360°驱动角的分割器,一般用在机床的第四轴比较多,例如北京精雕就用了很多这样的分割器。内部结构比较简单

网友(点评):
谢谢。另外想问下你头像的回转盘下面有加装轴承吗

网友:
转盘是直接和分割器连接的,没有轴承

网友(点评):
如果加个轴承能加吗,好比2米直径的圆盘,加个1米直径的轴承,如果能,一般该怎么加呢

网友:
首先不知道你加轴承是为了什么?你是想轴承加到分割器上,然后在用两米的盘在固定在轴承上吗?

网友(点评):
不是,圆盘很薄,而直径有2米,分割器上旋转的盘直径只有300,为了防止边缘受力时圆盘会摆动。所以加个支承用的轴承。边缘力很小的

网友:
在支撑的地方做个轴承支撑着,轴承和盘面接触,然后轴承再用别的东西固定

网友(点评):
大哥,问下,我圆盘的扭矩是87Nm,装在Y160的分割器上。电机用SM130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转,额定功率2.4kw。减速机用PL160-100的,减速机有个额定输出扭矩,是不是用分割器的扭矩加上圆盘扭矩比它小就行了?

网友(点评):
圆盘转速很低,1分钟0.5转,扭矩算出来只有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