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加工

楼主(2013-06-26):
谁知道简单的方法加工改零件。由于量不是很大。一年就几百件。不要说很复杂的。因为我发现有人能很简单的加工出来。 图中公差可适当放大点也没关系。内外圆跳动量最大不能超过0.08就可以了。 谁能帮忙非常感激不尽。材料是不锈钢。

file:///C:/Users/YW-007/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0308088/QQ/WinTemp/RichOle/JD14@%7B9P]J[Z3WKW%60T%7DBZVD.jpg

网友A:
看不到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啊

附上图

网友(点评):
等直径变形 没关系呀

网友:
买长筒料,做一个切一个,然后磨一下切下来的端面

网友A:
楼上正解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顶起

晕,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我们买的就是无缝钢管,就像楼上说的那样做。跳动量大得很,30几丝。

网友(点评):
薄壁要加工要注意切削量,你不会是一刀到尺寸吧?

网友B:
这是加工方式产生的问题,楼上的基本工艺步骤是正解,只是在加工的时候分出粗  精加工,3点装卡方式改为多点或者包夹的方式。30丝? 再干出30丝的你直接掐死操作者得了。

网友:
解决机床与夹具

网友:
把夹具做成弹性套装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加工方式产生的问题,楼上的基本工艺步骤是正解,只是在加工的时候分出粗  精加工, ...

操作者加工出来就是这么大的跳动量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现在的工艺是粗加工,正火,半精加工,不完全切断,松开释放应力;从新找正加紧;然后加工到位。 结果跳动量就是 2 ,3 十丝。我有什么办法。操作者说结果就这样,我都按你说咋干就咋干。哎。。。。没办法啊
哪位高手说详细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加工方式产生的问题,楼上的基本工艺步骤是正解,只是在加工的时候分出粗  精加工, ...[/ ...

这样吧 :1.车:粗加工完毕后,暂时不切下,外圆留量0.5--0.7毫米,用白钢刀切下,注意厚度留量35--35.1mm平磨。
2.磨床:以精加工端面为基准,平端面至尺寸要求。
3.车:车锥形芯轴 ,要求1°以内的锥度(很久没有干,忘记了,好像是0.5--1°吧),锥度尽可能的小,保证内孔的充实,靠近卡盘处心轴端套一个退环,上工件,锥或盘型顶尖轻顶,反向走刀,精车,尖角倒钝 ,退环卸下工件。
正常的话 0.1nn跳动内,没有问题,这样应该可以量产的。你的这个产品,变形难以控制,就是直径较大,如果还是不行,老鸟我也死了得了,不误导你了

网友(点评):
兄弟回山东了,不在北京啦。

网友:
这样吧 :1.车:粗加工完毕后,此时暂时不切下,外圆留量0.5--0.7毫米;精加工内孔,这时用白钢刀切下工件,注意厚度留量35--35.1mm平磨。
2.磨床:以精加工端面为基准,平端面至尺寸要求。
3.车:车锥形芯轴 ,要求1°以内的锥度(很久没有干,忘记了,好像是0.5--1°吧),锥度尽可能的小,保证内孔的充实,靠近卡盘处心轴端套一个退环,上工件,锥或盘型顶尖轻顶,反向走刀,精车,尖角倒钝 ,退环卸下工件。
正常的话 0.1nn跳动内,没有问题,这样应该可以量产的。你的这个产品,变形难以控制,就是直径较大,如果还是不行,老鸟我也死了得了,不误导你了

网友:
对 买一根长料   你工件的长度是35  内孔外圆都车到35+ 然后用切刀切 切断钱倒角

网友:
可留加长头,增加壁厚 最后切掉

网友:
这个跳动其实不在于同轴度太大,而是加工后圆度太大,因为跳动的测量是包括圆度误差的。薄壁件要做到圆度0.03以内,还是很难的。
建议先和客户沟通,弄清楚使用的部位,与之配合的都是什么样的零件;然后建议把跳动改为同轴度

网友:
再说一个办法:可以借鉴轴承外圈的加工方法

网友:
铣床上装个镗刀,一刀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