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机构算凸轮吗?推杆x轴的位移s与“凸轮”转角ψ函数关系?

楼主(2013-06-26):
1、请问下图机构算是凸轮机构吗?条件已在图中标明。我觉得不能算,因为“凸轮的回转中心O”已经跑到了“凸轮”之外;另外,角速度ω不是等速的。不知道我判断的对不对。如果是凸轮机构,那么推杆沿x轴的位移s和“凸轮”的转角ψ是什么函数关系呢,符合“一次多项式运动规律”吗?

2、我最近重新看《机械原理》的凸轮机构,关于轮廓线的设计,提到了“反转运动原理”,说白了还是要画很多点,然后连成光滑曲线,我觉得这玩意儿实际操作性太差,就算连成了,我怎么标注呢,好像只能去数控加工了吧?哪位凸轮机构的高手给指点指点心得体会?!

网友:
1.应该也算是凸轮。至于是不是匀角速度转,这个不重要吧。0点也不是在外面,只是看图中的意思,属于小角度摆动而以,不能转整圈。至于,曲线函数,推推看好了,也就是个变曲率曲线。
2。反转运动原理适用于不能用函数方程表达的曲线。一般标注的时候,也是用分角度的办法逐一标注关键点。
仅供参考

楼主:
唉,看来搞原理的社友还是比较少,只能自己摸索了。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请问楼主,凸轮都分几种啊。

网友(点评):
1、按凸轮形状分:盘形凸轮、圆柱凸轮、移动凸轮;2、按从动件形状分:尖顶从动件凸轮、滚子从动件凸轮、平底从动件凸轮、曲底从动件凸轮;3、按从动件运动形式分:直动从动件凸轮、摆动从动件凸轮。。。百度一下。

网友:
刚考完机械原理,这个应该算凸轮机构啊,就是不能回转,而且凸轮机构也不一定都是一次多项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