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安装角度头的机床主轴是什么样子的?(要求角度头能绕Z轴自动转)

楼主(2013-06-26):
如题,请教大家,如何实现。搜索了很多。都是固定的那种。

补充内容 (2013-6-26 14:2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1NDk5MTM2.html
视频中,主轴控制角度头,改变方向。主轴的结构是什么呢?怎么实现改变角度头方向的。

网友A:
是指铣床万向铣头吗,,,,,,看一下实物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铣床万向铣头吗,,,,,,看一下实物就知道了。

万向铣头,从网上能看到。我想了解的是,主轴配合部分,如何实现角度头的旋转。

网友:
角度头只要柄部跟主轴柄部是一个型号的就可以装,不过要在主轴端装一个定位块。比如BT50的主轴就配BT50柄的角度头。

网友B:
看你的主轴刀柄型号,直角铣头和机床连接,刀柄对好,绕Z轴旋转是在铣头上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主轴刀柄型号,直角铣头和机床连接,刀柄对好,绕Z轴旋转是在铣头上旋转。

看视频,应该是在主轴上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