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小弟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希望各位大侠解惑。同轴度怎么标?轴类零件是不是“一刀活”能加工就不用标同轴度了?比如,一个密封套上有个O型圈槽,O型圈槽与轴一次装夹加工出来的,这是O型圈槽还用标与轴的同轴度吗?叙述的不太清楚,见谅见谅

网友:
要标  设计是设计  加工是加工    一刀下来只能说同轴度比较好保证  但并不能说绝对同心

网友:
同轴度是根据需要标注,“一刀活”不一定达到需要的同轴度要求。

网友:
一刀活是保证同轴度的加工工艺,不代表一刀下来就是同轴的。

网友:
楼上三位已经说得很透彻了

楼主:
那如果说机床、工装还有操作工人的水平,“一刀活”能达到较高的同轴度,但是我们标上同轴度之后,反而降低要求了。这该怎么处理?就是说人家“一刀活”可能达到6级的同轴度要求,然而图纸标的7级,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有。精度不是越高越好,满足需要就行了

网友:
有要求的一定要标,这就好比是个下限的问题。

网友:
这o型圈槽底是和端面平行度,和轴向是垂直度,不是同轴度。

网友A:
加工工件工艺的编排要参考工件尺寸的精度要求,你如果不标,很有可能让加工者认为那个地方不重要,更有可能来个调头装夹,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还是标上吧。

网友:
楼主错矣,图纸标7级并不表示刚好7级,是不大于7级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工件工艺的编排要参考工件尺寸的精度要求,你如果不标,很有可能让加工者认为那个地方不重要,更有可能 ...

我纠结的是,“一刀活”加工的轴类零件,可能机床、工装、刀具等因素,就能保证6级精度的同轴度或者垂直度之类的形位公差,但是图纸标的是7级精度,这样的情况标不标?还有,在不知道机床等因素能保证多少精度的时候该怎么标?
我是毕业时间不长,“一刀活”的零件,我也标同轴度,我们单位一个老工程师说不用标,所以就比较疑惑。

网友(点评):
应该标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