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板钻孔加工参数。

楼主(2013-06-26):
加工叠板,使用高速钢麻花钻加工,大概F能给到多少?直径27~42!谢谢

网友:
最近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440厚的板上加工3000多个直径为16的孔 找了很多厂家都做不了  你们用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点评):
你16的孔440绝对深孔了 ,看楼主图材料貌似120厚左右,比你好做多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太厚了。。我们最多叠到40mm加工吧,用法因的床子,三个头加工。主要是价格问题,我们这边订单4000多张板子。。按照我们报价,加工费要上千万。。。

网友:
铝合金抗拉强度350N/mm2以下,使用螺旋角40-47°顶角130°高速钢麻花钻,切削速度45m/min,孔径25-50之间,进给量0.6mm/r,油冷却润滑;如果是硬质合金钻头,切削速度180m/min,进给量0.8m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