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设计制造和试验的系列问题(续)

楼主(2013-06-26):
昨天帖子中说的压缩机齿轮问题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644
,今天把齿轮数据贴出来,请大家更改指正。

网友:
刷了好多次了,第一个跟进来学习

网友(点评):
欢迎。共同学习

网友:
提个问题:二级齿轮的螺旋角为何选择29度?

网友(点评):
凑中心距?但可以减齿数啊?小齿轮是28个齿的。

网友(点评):
螺旋角增大,啮合性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但这样处理会不会增加了轴向力,从而增加了端面跳动的风险?

网友:
先说几句题外话,设计减速机与设计增速机,可以说不是一个行业,也不是一类厂子玩这个东西,价格也没有可比性,人员也不同,

说回正题,增速机的噪音是业界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本质就是因为大齿轮驱动小齿轮,一系列问题就发生在这里,我因为是出现场的,与设计齿轮的家伙又不同,见过千奇百怪的问题,大致说一下,

1,增速机的噪音,必须先区别开来,这些噪音有齿面滑移噪音,有齿面挤压噪音,有纯粹‘非工作侧背敲击噪音’等等,先分开是什么,你才能处理,有效噪音是单纯噪音,有些是组合噪音,

2,箱体强度、刚度都有问题的时候,齿轮就像架在弹簧上一样,随载荷的增加,中心矩有变化,导致齿面滑移,就是钢对钢之间滑动的噪音,开箱看,有‘亮滑移面’,有纵线,这个就会有噪音,当齿轮基节误差大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

3,大齿轮跳动大,这个包括径向与端跳,径向相当于变位,端跳就是偏摆,这都导致啮合点的跳动,啮合过程中有齿面跳动,就有噪音,端面跳动的恶果更大,

说一下你现在怎么玩:

1,打开箱子,架表,测量大齿轮,看各个跳动,到底多大?找到那个最大的跳动齿,看它,是发生滑移了?还是偏摆超跳引起的‘亮带’,区域有多大?有多深?假如深度很大,很明显,这个就没治了,就像大夫看病,病的厉害了,就没有办法,名医也白搭,

2,假如齿面基本接触均匀,工作齿面没什么问题,就有可能是‘背敲’,就是看非工作齿侧,谁敲谁了?是大齿轮挤压小齿轮了?还是小齿轮空敲大齿轮,小齿轮空敲大齿轮,是高频清脆音,单纯这个噪音不损害寿命,但不舒服,

3,负载盘车,对小齿轮挂一定负载,盘动大齿轮,带小齿轮转,逐齿看啮合,基节误差是导致‘周期松紧变化’的,找到最紧的那个齿,修齿背,避开这个挤压点,可以消除这部分噪音,

再说几句题外话,国内玩高速齿轮,水平很落后的,以前是南高齿,哈飞,西飞这些厂家玩,设备都不错,但不掌握齿形修正理论,基本就是仿制鬼子的产品,细节不了解,质量一直不行,

你现在玩这个,就先按我说的这些检查,可以处理一部分问题,可以降低一部分噪音问题,但不能根本改善,想深入玩,要学习增速机的齿形修正理论,用设计减速机的概念玩这个,走不出来,因为齿形啮合的理论与修正处理过程是不一样的,你要注意这个,

网友(点评):
学习了,大侠说的好多现场出现过,没大侠总结的这么细,见过是噪音超100,凑合用,像第二种,齿轮箱盖壁厚不能太薄,否则共振厉害。

网友(点评):
多去现场,多处理实际问题,再结合理论知识,自己能设计各种齿轮,能安排加工,能设计齿轮机床,能处理齿轮的实际问题,玩齿轮就算基本过关,在行业就可以生存下去,国内工程师往往是缺一部分,

网友(点评):
佩服,998大家是玩齿轮的?

网友(点评):
玩齿轮算俺的一个副业吧,

网友(点评):
基础水平不好,及对中不好等也可导致噪音大,更麻烦是振动大,增速齿轮箱就像走钢丝,玩的是平衡和心跳。大侠说的能安排加工动手能力得有两下,车间能震住,这个确实是硬伤。

网友(点评):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衷心感谢您能做出如此详尽的回复。做这个项目,我也是硬着头皮接下来的,一方面公司做出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自己也能多学点知识。年轻的时候啃点骨头,老了有肉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希望

网友(点评):
多努力,肯定没错,有问题,能详细描述出来,就不错,大家分析,你就大概知道怎么了,机械的东西,没有神秘的,都摆在桌子上,谁看了都会懂的,没有谁是超过他人的高人,都是学习过来的,所有人都如此

网友(点评):
长知识啊,才刚上路呢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加入宝典,正好有产品,亲自对照下

网友(点评):
学习了,以前调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用这些理论去解释就有些道理了。

网友(点评):
基节误差带来的影响,应该就是您说的“非工作齿背敲击”,也有资料叫啮合冲击,轮齿的刚性决定受力形变带来的冲击也有影响

网友(点评):
轮齿的冲击,是个综合问题,背敲击只是一个东西,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冲击的,噪音就是这些说不清楚的冲击引起的,是世界研究的一个问题,

网友(点评):
长知识了,我以前一直以为增速机就是把减速机倒过来用呢。。。

网友(点评):
再次看过一次,理解又多了

网友A:
998看看,这个增速齿轮的修形如何?2极电机增速到6200rpm,功率1000kW

网友:
一级齿轮的公法线测量值是多少?
二级的没算,估计一个毛病。

网友(点评):
他这个一定是一个组合问题,出某一个单项问题的,都以前是‘玩家’,知道怎么玩了,而某一个项目没有玩好,这才出单项问题,而没有经验的设计者的问题,一定是好多参数都同时出问题,不是单项问题,单项好解决

网友(点评):
先看了一下这个问题,别的没仔细看。

网友(点评):
公法线长度公差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8看看,这个增速齿轮的修形如何?2极电机增速到6200rpm,功率1000kW

大型增速机的齿轮修型,技术水平要求非常高,我好多年来,学了一些,只敢就事论事说一下,不敢泛泛而谈,忒深,

这些理论,米国玩工业的系统与‘米军标修型系数’就不一样,宇航修型与米军标又不一样,小鼻子虽然与米国接近,也有差异,而英国与德国也有差异,英国涡轮系统与德国汽轮机系统又不一样,

我有些参数,基本是拖动大风机这些的增速箱,没有规律性,速度一般5600左右,功率比你那个大好多了,哈,

对单独处理某一个设备,我敢处理现场,也能处理,但不敢泛泛说行,哈哈,这就是与鬼子的差距吧,在中国混世基本够了,

你那个算中小型的,但速度可以了,你有那个详细工艺资料,出来混一下大概可以了,哈哈,不错,

网友(点评):
谢谢点评!这是以前研究所的资料,我手上做过几套,运转声音很好听。最大有6000kW,人字齿。好好消化,混口饭吃。

网友(点评):
哈哈,不错了,最大到6000就非常好了,没有几个家伙手里有这些数据,博士都不一定有,尤其是用过的数据,非常珍贵,我就是因为有些数据,有处理过的案例,再给人家设计几个大型东西‘练手’,这才敢玩的,哈哈

网友(点评):
大功率离心压缩机, 几万个RPM呢. 失速失平衡起振爆壳很危险

网友:
输入是多少?有振动不?

网友(点评):
有震动,试验用功率55KW,实际工作的原动机是40KW

网友(点评):
公法线公差我做图片的时候输错了。

网友(点评):
我的上个帖子里有说的,您看过了吗

网友:
学习了,我也一直为一个增速箱的噪声问题头疼,一直不知如何下手,受教了!

网友:
初步判断,已经发生共振了。
因为输出转速较高,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包含了固有频率,发生了共振。
建议:对齿轮箱做一下振动测试,做一下动力学分析。

网友(点评):
谢谢大班,给点解决建议吧

楼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衷心感谢您能做出如此详尽的回复。做这个项目,我也是硬着头皮接下来的,一方面公司做出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自己也能多学点知识。年轻的时候啃点骨头,老了有肉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像你们这些大神一样玩着做。
    回正题。根据您的分析去做,应该可以检测出齿轮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但我还有两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才好。一个是圆锥面配合的问题,取这样的锥角合不合适,锥角的公差该怎么取,如何加工才能更好的保证精度,因为经常出现配合面接触面积不足的情况,修配的话对以后齿轮的更换会造成不便。一个是齿轮按现有的设计数据加工行不行,参数是否需要改变?还有就是分体齿轮的齿圈和内套取几级配合较好,间隙留多少为佳?还是配合尽量做到零位?怎样才能消除齿圈偏摆跳动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类小功率的设备,尽可能别用锥面轴,自己增加难度了,锥轴做精密了,要技术,不是随便玩的,你就用直轴,用r 的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齿圈和内套配合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分别加工,热装,再加工

网友(点评):
齿圈和内套最终要求要能相对转动的,安装好以后靠转动齿圈来微调保证啮合面贴紧无间隙,然后拧紧螺钉紧固的,如果热装的话是不是就是过盈配合了?

网友(点评):
很难保证你要的精度,速度高了,这种间隙机构本身振动就无法控制,

网友(点评):
那还是要改进一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干脆做成整体的算了

网友(点评):
设计与工艺的合理性,才能保证精度,齿轮这个东西,不能凭想法,一定要合理,这个最重要了。

网友(点评):
我原来的想法是靠这个调节保证空压机阴阳转子之间的间隙,如果无法控制的话以后也是个隐患,齿轮做成整体的,转子间隙稍微做大1丝,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点评):
阴阳转子,壮哉阴阳学说!

网友(点评):
这个内涵了

网友(点评):
你用锥配,间隙调好后,结合面要打销钉吗? 找罗茨真空泵的书看下,那里有介绍间隙如何调?再不成就买台进口的增速机,拆解看他们的调节结构。

网友:
不懂这一类;进来学习的!

楼主:
书到用时方恨少,很庆幸自己能做这个项目。多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的,感觉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长。毕业2年了。

网友(点评):
这个急不来的。做这行的需要积累沉淀。一起加油吧

网友(点评):
做这行需要时间积累沉淀的,一起努力吧

网友:
大侠在设计无油空气压缩机?齿轮增速提高排气量?

网友(点评):
是啊。以前没接触过这个,请多指教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今天出去找油漆厂家,只来得及把大齿轮齿圈的侧面打表量了下,偏差最大有0.2,应该是锥面配合没做好,等全部测完了再麻烦大家会诊一下吧

网友(点评):
感觉你还是听998大侠的建议好了,别搞什么锥配。唉,以前就猜到了,玩齿轮,水是能淹死人的。回头再去看看998大侠的经验谈好了。下次用到的时候心里有数了就

楼主:
应该是锥面配合没做好

网友:
       据统计,有50%左右的机械振动是由不平衡力引起的。工程中的各种回转体,由于材质不均匀或毛坯缺陷、加工及装配中产生的误差,甚至设计时就具有非对称的几何形状等多种因素,使得回转体在旋转时,其上每个微小质点产生的离心惯性力不能相互抵消,离心惯性力通过轴承作用到机械及其基础上,引起振动,产生了噪音,加速轴承磨损,缩短了机械寿命,严重时能造成破坏性事故。为此,必须对转子进行平衡,使其达到允许的平衡精度等级,或使因此产生的机械振动幅度降在允许的范围内。转子动平衡和静平衡的区别。

      高速轴,应将每根轴及轴的零件装配在一起,作静平衡、动平衡,并选取恰当的平衡精度等级。

网友:
齿轮的精度分别是6级和5级有些偏低,国内大厂都对外声称能达到3级。德国的减速机都用2级齿轮了增速齿轮就更不用说了。国内的噪音多半是加工的精度不行,另外第2级齿轮如果是单斜齿感觉螺旋角太大了。

网友(点评):
据我们的了解现在的精度应该是能达到要求的,精度还涉及到成本问题,现在的成本老板还都不太满意,现在检查出来可能是装配和加工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们的螺杆压缩机齿轮也是用的5级精度,能达到使用要求,不需要太高,否则大批量生产实在是成本太高。主要竞争对手英格索兰,寿力的齿轮精度倒是没了解到。

网友:
从1480升到5500可以直接考虑一级增速,轴瓦相对齿轮对称布置刚度好,还能简化一下结构。油温130度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点评):
一级增速理论上行得通,具体操作起来可能有些问题。

网友(点评):
没啥问题,见过好多这样的结构

网友(点评):
沈鼓有从1500直接升到10000的

网友(点评):
还要靠调节齿轮控制螺杆,一级不好操作

网友:
998分析的很好,关键是齿轮的制造精度,齿形周向分度累计公差,齿轮啮合背隙,齿轮装配精度,同心度!

网友:
我也学过齿轮  怎么都看不懂呢

网友:
从动大齿轮的齿面磨损很快是什么原因?排除材料和热处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