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如何切割不锈钢薄板

楼主(2013-06-26):
现有0.2mm厚的不锈钢薄板,一卷。想切成小片用来做实验,要求切口平直,不造成钢板变形,切口长度大约20cm。求问合适的加工方法。
剪刀是可以剪的,但是切口很难保证整齐平直,,因为实验是要用激光焊接的。
线切割比较贵,切口比较脏,切厚板的时候才用。
裁板机的话,学院好像没这个设备。。。

现在在想,玻璃刀行不行?或者各位前辈有什么好办法没?
本人学生,第一次发帖。。实在是想不到啥好办法了。。

网友:
线切割或者激光切割吧

网友:
剪刀剪一块下来再线切割,

网友A:
买一把切照片边的刀,切这个刚好,不过刀口钝了要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把切照片边的刀,切这个刚好,不过刀口钝了要磨

不行的,那个切口会变形的

网友:
就用剪刀剪,留出3mm 的余量,最后将剪好的小片片跌摞在一起上下各用一块略厚点的专做的固定钢板螺栓固定紧,上平面磨床磨!注意:磨的时候连夹板一起磨!!

网友(点评):
这办法好啊~

网友:
这么薄的话,底下垫硬钢板,把菜刀放上去,用锤子锤刀背,然后打毛边修角度。很平整的。

网友:
剪板机,学校自己没有设备,就外发,外面多得是这样的设备,加工费又不贵

网友:
激光切割唯一的选择

网友:
激光切割或者水切割都可以

网友:
线切割,脏了就用超声波震动磁洗洗就干净。

网友:
做个截子截吧,钳工老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