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12怎么来加工啊

楼主(2013-06-26):
20的孔,公差+0/-0.012用铰刀能做到吗?

网友A:
试试就知道呀!

网友B:
标准铰刀一般是基孔制. 公差是正值.需要修磨后再使用,如果是单件.想想其他办法吧.或车,或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铰刀一般是基孔制. 公差是正值.需要修磨后再使用,如果是单件.想想其他办法吧.或车,或磨.

我也担心这个事情。可客户的图纸上就是这么说明的。是批量件,不是一两件。订做铰刀,多少的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就知道呀!

我们现在试不了啊,我们是外协加工,再说现在也没有件啊。

网友:
多订做几把铰刀,做刀的水平好 问题不大,最简单的 镗刀 镗下,不知有何烦恼啊

网友:
直接镗或车就可以了,定做铰刀也行的,就是绞的方法要注意。

网友(点评):
镗或车可以加工到0.012MM以内?

网友C:
怎么空还有这样公差

网友:
可以的,可以参考标准,订7h的

网友:
数车啊
我做过直径18  0---+0.19的

网友(点评):
0.019

网友:
镗多好的啊,有什么难的啊

网友:
单刃刀精镗孔不行么?像我们车间要是干这样的孔基本都是用日本大昭和的单刃精镗刀,专门加工孔的去镗孔。
另外一般铰刀铰孔相对都是往上差走的,都是+几道的,除非修磨过。
如果就为干这个活儿就考虑订做非标刀具的话那看看成本合算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空还有这样公差

非标设计吧?估计不是公差带上带等级的孔,弄不好轴能-2道以下吧

网友:
用铰刀在磨床上磨成下偏差,一把可以铰很多孔,批量的话多备几把。或者上内圆磨。镗刀不靠谱,容易让刀,反正我这的镗刀很让我头疼

网友:
如果方便装夹还是上机床镗孔更快更好

网友:
可以考虑线切割,这样容易保证

网友:
这个在加工中心上去镗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