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角度的轴是否能采用齿轮传动?

楼主(2013-06-26):
请教玩齿轮传动的大侠:

我设计一个专机遇到如图的问题,此种有角度的轴是否能采用齿轮传动,低速,不要求精度。

网友:
齿轮传动没有问题,任意角度都可以,只是效率有差别,

网友A:
呵呵,海哥还在劳心劳力啊!

网友:
用个万向节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角度传动。

网友:
用万向节?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用万向节避免齿轮角度传动;出现角度,上下齿面的接触不均,较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社区大神多,搬个板凳开始停课

网友:
齿轮倾斜了,啮合会受影响,只实现动作应该也可以,估计侧隙要放较大的,个人感觉最好用万向,挠性轴传动也可考虑,隔一定角度用锥齿,个人之见

网友:
不要求精度就放心用。

网友:
可以放心用,如果要求精度的话,齿轮做的精度高点也可以。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使用锥齿轮,直齿轮有这种角度,就会产生齿向不正确的啮合,实际上的接触线变成了接触点,对传动很不利。

网友:
开玩笑吧。齿轮传动的话寿命用的长?齿面咬合的侧间隙和顶间隙都差太多
  这个我不敢虽比随便说。除非你告诉我用什么设备上。负载怎么样

网友:
我附近的小纺纱厂买了日本设备,是我见过的最差的日本机器。就是这种结构,夹角1度,每分钟80转左右,7~8天换一次新齿轮。
竟然说明书里就这么写着:正常运行条件下,最长8天换一次(日语的)。不知道怎么买的。

网友(点评):
人家是靠卖配件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使用锥齿轮,直齿轮有这种角度,就会产生齿向不正确的啮合,实际上的接触线变成了接触点,对传 ...

赞同

网友:
不考虑精度,从寿命来看,都应该用锥齿轮,除非是特轻负载。因为圆柱齿轮的特性,决定了这种不平行的轴线的传动方式从线接触变成了点接触。

网友:
个人感觉效果不好

网友(点评):
发重了,请版主删除

网友:
看齿轮齿廓了,标准的渐开线齿轮当然不行,单点接触压强太大,磨损也快。选型什么都是虚的,关键就看直接作用面想要什么样的。

网友:
用万向节简便的多!

网友C:
明显是锥齿传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海哥还在劳心劳力啊!

虽然退休了.回家去只有是打麻将了.还是再做两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锥齿传动嘛

我也想用锥齿轮.不过我知道圆柱齿轮的加工一般使用滚齿机和插齿机.不知滚齿机能否做这种小角度的锥齿.图纸出来容易.零件难加工也不是个事情呀!非常感谢各位大侠们的建议!

网友(点评):
订把刀子铣呢。问下搞齿轮加工的。

网友(点评):
我昨天也想过用锥齿轮,夹角太小了,在UG(齿轮模块)里多次调整参数,三维建模都失败,连模型都建不了,也许这样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偷懒没从理论上去推导。

网友:
齿轮最怕齿宽方向上受载不均了,你这个估计要大修型啊,不过没看见过相关资料

网友:
相邻两轴线如果在同一平面内,就可以采用锥齿轮传动,理论上两轴线的夹角可为任意角度;相邻两轴线如果不在同一平面内,可采用交错轴齿轮传动,也就是两个螺旋角相同的斜齿轮传动,但交错轴齿轮传动齿面相对滑动厉害,实际为点接触,影响接触强度。楼主图上画的像是直齿圆柱齿轮,如果不要求精度,且能保证低俗小扭矩的话,也可以,只是不能全尺啮合,用久了会出现啮合侧磨损破坏或破裂。

网友:
圆锥齿轮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圆锥齿轮需要铣齿或者刨齿,精度低,效率低,成本高。
要看负荷转速情况,加个联轴器是好办法。
如果用圆柱齿轮的话,啮合成了点接触。问题很多。不建议采用。

网友:
如果没有速比的要求,可以用万向节。

网友:
要看具体的使用要求

网友:
可以做相应角度锥齿轮。

网友:
昨天的回复变成别人的,再来一遍给你。

可以加工成圆柱螺旋齿齿轮。

现在大家都只是用渐开线齿轮,恐怕很少听过螺旋齿的了,这种齿轮可以实现两轴之间任意角的齿轮传动。

网友:
锥齿轮够呛能办成啊,

网友:
万向节求老师解答?

网友:
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导航显示13号图片应该是俺的回复。实际就是13号图片。还有,进行上述抓图操作时,系统显示某公司危险软件试图向俺的电脑SYSTEM的某个文件写入注册代码。WHO?!  WHAT?!

网友:
偏2度齿轮就坏了,采用个特制的锥齿轮也许能行

网友:
可以用球面齿轮?

网友:
要求低就可以用,模数尽量大,厚度尽量小!

网友:
都是专家啊,虚心学习~

网友(2013-09-02):
最好还是万向节,这个小角度影响齿轮使用寿命

网友:
有个结构仅供参考,图片如下:

网友:
个人感觉,用是可以用,用多长时间就不知道了,沿齿宽方向的载荷分布不均,啮合处磨损严重。

网友:
可以用锥齿啊

网友:
41樓的圖也是利用斜齒輪嗎?

网友(2013-11-30):
没问题,锥齿轮传动就可以了,角度任意调节

网友:
伞形齿轮可以解决的

网友:
可以用,如果要求高就用弧面齿轮,

网友:
传动完全没问题,但沿齿宽方向载荷会出现分布不均匀现象,强度计算的时候把 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重新计算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