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刃钻铣刀加工发动机缸盖问题

楼主(2013-06-26):
Φ11.35的硬质合金2刃钻铣刀:

加工缸盖(材料铸铁+铜合金),预铸孔Φ9左右(通孔),加工深度45mm,机床COMAU

S2500,F500,加工5件就出现崩刃,加工中有点刺耳声响。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是加工参数不对,
还是刀具的选择上的问题等,谢谢!

先前用的是3刃铣刀,由于排屑不好出现打刀,后来又换2刃试的。

补充内容 (2013-7-25 10:38):
最后用3刃钻头,顶角150°,问题解决

网友A:
预铸孔一般都有点偏差,加重刀具负担,崩损会偏移造成加工困难。
   参数还没去计算。 楼下帮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铸孔一般都有点偏差,加重刀具负担,崩损会偏移造成加工困难。
   参数还没去计算。 楼下帮顶下。

狙击手大侠,您是行家,对于这种扩孔加工有没有比较好的经验分享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狙击手大侠,您是行家,对于这种扩孔加工有没有比较好的经验分享下呢,非常感谢!

确实不好意思,俺那个正在申报的专利 就是类似这种零件。
  你用两把刀干,先修正孔,然后再加工,应该会好些。

网友:
钻铣刀一般用来加工实体的,有预孔后改变了刀具的受力情况。建议用扩孔刀吧。

楼主:
工件是铸造的,改为实孔暂时估计可能性不大,另外该孔还有垂直度要求,加工还有节拍限制,所以说有难度啊
接下去还是再换刀试验

网友:
要换刀试试,合金刀不适合直接踩孔的,容易崩刃,考虑含钴白钢刀

楼主:
最后还是换回3刃的了

网友:
把转速抬高点试试?每齿进给低一点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2013-09-09):
有预铸孔   最好还是选用3刃扩孔钻  2刃的话排屑没问题但是造成切屑不充分   也可以选用3刃铣铰刀

网友:
先钻 后铣吧
还有  合金刀 虽然耐用  还是用白钢的比较好

网友:
三刃钻头很猛吧,我在客户那里试3刃内冷钻头,效果惊人

网友:
其实你原来的问题就是因为使用了铣刀加工,铣刀的容屑槽过小,不利排屑,容易引起问题,而换了2刃钻头,刀体刚性又不好,加工预铸孔时也不能很好的保证垂直度,所以会有响声,而3刃的钻头就很好的解决了上面两种刀具的问题,容屑够,刚性也够!

网友(点评):
分析的好

网友:
如果使用两刃或三刃的插铣刀的话应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