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上的L1L2、L2L3、L1L3的代表什么意思,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3-06-26):
开关上的L1L2、L2L3、L1L3字母各代表什么意思,请高手解答。
最近发现由国外安装的大型配电柜上,有一个特殊的开关,开关有4个选项,分别是"O"、"L1L2"、"L2L3"、"L1L3",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想请高手介绍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电柜上测电压的选项开关,L1L2就是测AB两相间的电压,L2L3就是测BC两相的电压,L3L1就是测CA两相的电压。电压表就一个,选项开关选择哪项就显示哪项电压。0档不显示。

网友(点评):
没用过,但认同这个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柜上测电压的选项开关,L1L2就是测AB两相间的电压,L2L3就是测BC两相的电压,L3L1就是测CA两相的电 ...

它的旁边还有一个独立的电压表,显示正常工作情况下的电压值。只要电源一旦接通,电压表就有读数显示。可能就如高手说的那样,电压表读数由电源接线方式(L1L2、L2L3、L3L1)决定吧,不同的接线方式,显示不同的读数。

网友B:
三相电压检测。现在电路用L1.L2.L3表示,电机等负荷用U.V.W表示。现在任何主配电控制柜都具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压检测。现在电路用L1.L2.L3表示,电机等负荷用U.V.W表示。现在任何主配电控制柜都具有。

L1L2/L2L3/L3L1三者主要不同点是什么呀,为何要这样设置呀,目的在于什么,电压读数是否可能一样呀。

网友:
电压不可能一致,线路中存在大量单相用电,会导致三相电压.电流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