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齿轮齿条应用在哪个场合,和普通的齿轮齿条比较的优缺点?

楼主(2013-06-26):
请教
这种齿轮齿条应用在哪个场合,和普通的齿轮齿条比较的优缺点?

谢谢。

网友:
明显齿条用来当导轨的,齿轮轮毂用来限位,防止齿轮脱轨

网友A:
普通齿轮齿条传动比恒定,这种,应该是波动的。

网友:
钟表上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齿轮齿条传动比恒定,这种,应该是波动的。

波动??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是销齿条的变形,轮齿是销子,齿条的齿形好像跟链轮齿一样。

楼主:
这种今天在深圳华南自动化展看到的,他们用来做机器人移动导轨,3m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波动??

但传动比怎么会是波动的?链传动啮合非共轭,会窜动,但传动比也是恒定的

网友(点评):
链传动的传动比不恒定,呈正弦函数波动,也就是俗称的多边形效应。

网友(点评):
正弦函数的运动都敢用?

网友(点评):
链传动平均传动比是一定的,瞬间确实是不恒定。但感觉这种齿轮齿条应该是恒定的

网友:
日本加茂公司的产品。

网友A:
无论纵向横向皆是波动的。但也不一定不能用,看具体情况。

网友(点评):
請問前輩此圖之尺寸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呢?可否給我一份圖檔讓我學習~謝謝mark91189@yahoo.com.tw

网友(点评):
是直接画出来的。

网友:
感觉像链条多点。正如逍遥大侠所述,波动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纵向横向皆是波动的。但也不一定不能用,看具体情况。

我在展会也看到过,是电机带着运动的,我觉得你画的不对,因为实际运动时没有完全啮合到底,有一段距离的,和齿轮齿条运动一样,齿轮的中心是在一条直线的,你所画的中心不在一条直线,和实际运动不相符。

主要特点:
零背隙/高精度
独特创新的有效啮合,始终保证两个以上的轮齿相互接触,在轮齿双方向上保证零背隙,保证±20微米的定位精度,每一个轮齿齿廓相对于第一个轮齿的位置都进行了精确测量,从而确保极高的定位精度和消除齿距累计误差。
高速运行能力
滚轮齿条传动系统可以实现高速传动,速度高达11米/秒,完成通常只能由直线电机才能提供的高定位精度,并且在高速运动下,超低的摩擦设计不产生发热现象或部件磨损。

网友(点评):
没看明白。能否画个图明示一下?

网友(点评):
第一下也是认为类似链轮,看完这个要想一下了。直接看得到的优点是重合系数高,齿轮用滚子寿命高,是不是齿条有修形,求高手解惑

网友(点评):
看说明,这齿条齿形似乎是特别设计过的。

网友(点评):
哈哈,说得在理。还有一种好处,是不会根切,低噪音,不会有像普通齿轮的那种啮合声

网友:
       这个看起来就是将链轮链条的传统使用方法反着用。也就是说,将普通的链轮展开成齿条,而将链条做成轮状,即销轮。

估计是根据链轮链条传动的优点:机械效率高;接触面积大,压强小,摩擦损失小,能耗低;

而演变的一种传动。

网友:
是否有人有相關的圖檔資料以供參考~

网友:
最大的好处是低速下零背隙,但是不能承受重载和高速下运行。

网友:
围观,

每一个小的改动,都是整个行业一个大的步进。

网友:
又学习了齿轮齿条与链传动的区别了

网友:
不要弄的佷玄乎!淘宝上的开门机全部用这种传动方式,高档小区电移动门也常用。

网友:
主要用于传动吧

网友:
感觉好高级

网友:
这个传动挺平稳的应该

网友:
我看到过一种是反的,固定轨道是圆柱型的,然后用一个齿轮在这个圆柱形的轨道上面走,这种传动一般用于传动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和齿轮齿条相比安装要求也要低!

网友(2013-08-09):
雷达或者导弹上面用到这个,调整角度用的,很精确的!很细微的角度都能很好的调整好!

网友(2014-04-11):
这是销轮齿条,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不会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