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四柱油压机y型密封圈,发现活塞头处o型密封环槽崩掉一块

楼主(2013-06-26):
更换四柱油压机y型密封圈发现活塞头处o型密封环槽崩掉一块,有什么办法补救?怎么会掉一块呢?还有活塞杆连接螺纹滑丝怎么修复?
     谢谢!!

崩掉一小段,液压冲击吗?

滑丝螺纹.....

网友:
好神奇,这地方怎么会崩掉?将崩掉的断口放大了拍照

网友(点评):
是啊!我也觉得好神奇,所以来求教各位高手.大侠给予神奇的指点

网友:
缸杆缩回到顶加压导致崩裂或者人力拆除锤击导致崩口,建议;重新测绘加工活塞但加工时确保要一刀落。

网友A:
建议(仅供参考):
o型密封环槽崩掉一块,图上看是铸造缺陷,不是关键部位,生产厂家没修补,估计也无关大事,也可用环氧树脂之类材料补上。
连接螺纹滑丝,如果不严重,可用螺纹板牙来回理几次。

网友:
那里崩了小块看起来是不影响

网友B:
滑丝处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仅供参考):
o型密封环槽崩掉一块,图上看是铸造缺陷,不是关键部位,生产厂家没修补,估计也无关大 ...

谢谢.给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丝处改小

谢谢,我准备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