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张国外图纸,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楼主(2013-06-26):
今天看到一张国外图纸,有一些不懂的地方,请大家帮着看看:
           1. 第一张图中那个连接T、B口的阀是干嘛用的?长虚线框框代表什么,把23框起来的虚线框框,走到最上面就停止了,为什么要这样画?
            2.第二张的小方框,难道是断开的意思?直接把线断开或绕过去不就行了?

网友:
第一张图那个是减压阀吧?

网友A:
这是一个两位四通的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两位四通的电磁阀

是圈里那个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两个都是限压阀    分别限制执行件的伸出(正转)、收回(反转)压力

网友:
溢流,安全阀,虚线代表的是一件零件或者部件

网友B(2013-08-02):
23的框框是代表一个阀块,14.15这两个阀就是装在这个阀块上的。15是个B腔溢流阀,个人觉得技能符号错了,箭头方向反了,用于调节B腔压力。
第二张图的小框框,一般来说,左边那个是不用的。右边那两个代表两堵头,把这个油口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的框框是代表一个阀块,14.15这两个阀就是装在这个阀块上的。15是个B腔溢流阀,个人觉得技能符号错了,箭 ...

网友:
明显的二级调压,还有那不是虚线,是双点化线,这是常用的叠加阀的表示方法,14 ,15号应该都是叠加阀,机床站最常见

网友(2014-05-31):
1. 第一张图中那个连接T、B口的阀是干嘛用的?长虚线框框代表什么,把23框起来的虚线框框,走到最上面就停止了,为什么要这样画?
=>T/B间的阀是溢流阀,可能用来二次调节系统压力;虚线框表示阀块的边界线,分析系统时可以忽略这些虚线,这些阀可能会做成叠加式的阀块,这样用虚线(我们一般用中心点划线)表示阀块的边界或结合面;走到上面停止了,说明那里是外接的油口,按道理道说应该注明油口名称和连接形式的;
2.第二张的小方框,难道是断开的意思?直接把线断开或绕过去不就行了?
=>可能还是阀块之间的油口结合部位;
总的来看,制图不是很规范,所以楼主会有很多疑问;
另外,楼主只给了局部的原理图,也只能分析这么多了。

网友:
T/B间的阀是 溢流阀------在系统中造成回油阻力,形成背压,改善机构运动的冲击,使得运行更加平稳。
虚线框表示为电磁阀等安装的汇流板。(几个阀体安装叠加安装在汇流板上,减少阀与阀间管路等的连接,使得结构紧凑,美观。)

网友:
表示能力有限,不太懂

网友:
23是旁路溢流,当P B通路时压力高于23时由T口溢流,虚线表示这是一个组合元件。

网友:
那是个先导式顺序阀(不是溢流阀,因为它的出油口没接邮箱),它的远程控制口K接到了出油口,应该是起减压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