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鉻铸铁用什么刀片加工?

楼主(2013-06-26):
请教各位大神,高鉻铸铁用什么刀片加工,工件为170左右的外圆

网友:
用CBN刀具

网友:
CBN刀片,型号CCGW120408-BN90,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461544

网友(点评):
谁用CC12的刀片车大外圆啊?

网友(点评):
车大外圆并不是都用0后角的刀片的!

网友(点评):
应该用WNMA080408 WNMA080412 的大哥

网友:
犯不着啊,用单刀头的CBN刀片就好了!

网友(2013-07-26):
同意东莞-唐的意见而且CBN成本偏高

网友:
看加工余量,如果加工余量小用镶嵌的CBN刀片或者陶瓷刀片均可。粗加工加工余量大或者有断续切削时刻选择BN-K1牌号整体CBN刀片。
区别如下:

CBN刀具结构形式

CBN刀具结构形式

适合加工范围

适合加工范围

CBN刀具牌号

CBN刀具牌号

华菱超硬

华菱超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