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弯管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会在管里放些沙子,堵上两头,这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6-26):
在弯管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会在管里放些沙子,堵上两头,这有什么作用?

网友:
防止弯曲段内侧起皱。

网友(点评):
也防止弯曲段内弯扁。

网友A:
这是比较原始的弯管方法,用弯管机,速度快,弯出来的效果好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建元机械大侠,弯管机弯出来有时也有皱纹,是那些原因呢?谢谢

网友:
小批量,小弯曲半径的弯头,只好这样做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弯管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达到同样的曲率,从而不会使管子有裂口

网友:
还有冰弯呢

网友:
弯管时,管子内径越大,壁厚越薄,越容易瘪管,造成管径收缩,外形难看。加沙后可有效避免此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比较原始的弯管方法,用弯管机,速度快,弯出来的效果好

当弯管机弯出来也有折皱的话,原因有很多的,能说一下几个数据吗?你的弯管机所弯管材的材质,管径,管曲半径(中径)
一般怀况下,起皱都是在弯管的内侧,你查看一下,弯管时,夹紧模是否打滑(夹不住管材)。还有就是滑板模太松也会使弯出来的管子内侧起皱的!

网友B:
加沙是种很土但很实用的方法,适合小批量生产。如果大批量则要考虑带小球的抽芯和防皱模功能的弯管机,小球的个数需要根据你弯管的参数确定。如果弯曲中径小于管子外径,国内估计没谁家能做的了

网友:
防止内侧出现塌管

网友:
弯管时加砂,主要是为了防止管子弯时变扁及防止内部起皱。
实际上与采用拉拨式弯管机加芯轴及加防皱板同理。
因为有管道弯曲中有几个参数要求的,其中一个就是通球率——椭圆度。再个一个是内壁起趋了。
当然还有其它参数要保证,比如减薄量什么的。。。
它们多和材料,管径,壁厚,弯曲半径,弯管工艺及设备等有关。

网友:
为了防止管子起皱,和开裂,弯管是个技术活,我搞了4年了,做过各种管子

网友:
管子容易弯扁,放沙子或弹簧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楼主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沙是种很土但很实用的方法,适合小批量生产。如果大批量则要考虑带小球的抽芯和防皱模功能的弯管机,小球 ...

不是做不出来,国内材料不行。一样的工艺,老外的材料就没问题。国内的就开裂。冷弯热弯都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做不出来,国内材料不行。一样的工艺,老外的材料就没问题。国内的就开裂。冷弯热弯都类似

国情,哈哈

网友:
跟着学了不少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