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如何找银子

楼主(2013-06-26):
譬如看到大侠的帖子里就讲到

钢锭冷切割时候容易裂

他就想到个法子,热切割

可是热切割完了得保温啊

不然还得裂

大侠就做了个保温炉,

直接在炉子里切割

炉子里切割很烫的,不好拿

大侠又加了个机械手,给端出来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思路

欢迎更多社友补充

三人行有我师

聚沙成塔,何愁找不到银子

抛砖了~~~

网友:
层层推进!

网友A:
楼主,你的想法很好。先别说别的想法,我们一起把998大侠的这个高温切割手琢磨明白点好不好?

比如,温度多高?切的什么料?用什么刀具?如何冷却?机械手几个自由度?怎么控制?什么样的炉子?炉门如何启闭?为什么冷切会裂?是不是钢锭都必须热切?。。。。

每次在998大侠发的有关技术的贴子下面,看到的几乎都是附和或赞杨,而很少有关心技术细节的,我就非常非常非常失望。998谈到的技术问题何止千条,但我至今没发现一条是得到深入讨论的。就是有幸因998的三言两语解决了问题的,如轧机齿轮箱断齿一贴,也只是满足于解决当前问题,没有人引申,没有人总结,甚至没有人提出疑问!

我有个梦想,等退休了,把998的上千篇贴子,凡谈到技术问题的,一一加上注释,到时不为卖钱,第一个贴到机械社区。

我也抛块砖,就下面这几句话,如果要掰开揉碎地讲明白,没十万字下不来。

“一个耐冲击的板,是什么硬化的? 冲击硬化的占比有多大?什么冲击能量就破碎了?怎么冶炼来的?浇铸温度怎么控制的?冷却曲线什么样子的?上面怎么做立筋?立筋与板面的过渡怎么处理缩松?”。

有人愿意和我讨论吗?

网友(点评):
我为什么强调细节,因为只有想法你是弄不来银子的。从知道到会干,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不会干,人家凭什么给你钱?

网友:
因为人家早就解决了问题,赚到了银子,所以没有大家不会怀疑。如果要深入发掘,可能会透漏技术细节,而能深入提问的,除了同行,像我们行外的问得也不会深刻。

网友:
想知道保温是建温室和埋入保温是同一个概念吗?

网友:
都是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啊!

网友:
用水切割呢  是不是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想法很好。先别说别的想法,我们一起把998大侠的这个高温切割手琢磨明白点好不好?

比如,温度 ...

这个属于材料学的范畴了,就像你说的,几十页不一定说得完

我想这里更重要的是提供个思路

让需要的人有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