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油机和冷水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26):
我想把冷水机水泵换成油泵,这样冷水机可否冷却液压油?冷油机和冷水机在制冷方式方面有何区别?冷凝器和蒸发器有无区别?谢谢解答

网友:
又在低温下流动性很差甚至凝固。

网友:
冷油的效果差。

楼主:
mixin0756 的意思是 冷水机比冷油机温度低吗?